齿轮分度圆标注方法

楼主(2021-09-08):
例如这类齿轮分度圆标注,图中剖视图分度圆的线如何表示出来?

网友A:
你图中不是画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中不是画出来了吗

不是我画的,不会画呀

网友:
既然有现成的图了,照葫芦画瓢呗,画图工基本技能之一

网友:
剖视图中Φ36就是分度圆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这基准符号,看着极不爽。。。。。唉

网友:
这图粗细不分

网友:
分度圆,你算出来是多少,画上去就行了;地二张图,以分度圆为基准,不好吧

网友:
一般两个途径,一个是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个模板,就是标注哪些尺寸。还有一个就是去淘宝上整一张,或者各种分享的网站上有正儿八经的加工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