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空压机送气到车间的主管路管径怎么计算选型

楼主(2021-09-08):
空压机是12.1的  储气罐是2m3的   冷十机现在是7的 准备换成13的 主管路现在是1寸的,分管路是四分的

网友:
手册上讲得很详细

网友:
说明书上直接就有推荐管径

网友:
想细算得算总流量。不想算直接用1又1/2的,管子粗点多花不了多收钱

网友A:
d=0.0188×(Q÷v)^0.5
Q——压缩空气流量,单位:立方米/小时
v——压缩空气流速,单位:米/秒,流速在网上根据压力查。
d——管道内径,单位:米

网友:
楼上的大神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补充2句吧。手册上已经很有个流量和管径的推荐比,如果你的主管长,弯曲多,就放大一级,管材不值什么钱的,你非的扣的死死的,那最当我没说。一般压缩空气的流速在0.5MPa下你就预算30m/s吧,其他的你自己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0.0188×(Q÷v)^0.5
Q——压缩空气流量,单位:立方米/小时
v——压缩空气流速,单位:米/秒,流速 ...

昀帅这细致劲,啥工作干不好?

网友:
学习了,5楼的公式挺好,这个关键是需要注意管道流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