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分析

楼主(2021-09-08):
这个液压系统是别人留下的,好多年没做液压了,有点看不懂。
序号5的那部分,如果减压阀(应该是)设为1.5MPA,下面的应该是先导溢流阀,设定压力15MPA是不是全部流量都从这里走了

网友A:
⑤是个直动式比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⑤是个直动式比例阀

看右边两个,不是左边两个比例阀

网友B:
满篇的这里,那里,描述一点都不清楚,根本看不懂你要表达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篇的这里,那里,描述一点都不清楚,根本看不懂你要表达啥意思

全部从减压阀那个支路走了

网友:
不从那走其余的默认都是死胡同。

网友(2021-11-04):
序5阀块里包括2 个减压阀,一个是电比例减压阀,一个是手动减压阀,我估计你説的1.5MPa説 的是手动的那一个;15MPa的先导溢流阀应该指的是先导溢流阀+直动溢流阀的组合。至于你説 的油全跑了是需要分析的,如果换向阀不动作,那么有的油液就只能打开15MPa的溢流阀溢流掉,因为换向阀都是O机能;如果换向阀动作了,也就意味着油液只要达到1.5MPa的压力就会从这两个换向阀流走去推动负载做功,但是这种情况下你要考虑流量的问题,1.5MPa的减压阀这一路能不能通过第二个泵全部的流量,如果不能全部通过,那么多余的流量还是要从先导溢流阀溢流掉。。。如果前两联换向阀动作的话,还要根据不同其负载和流量进行分析。

网友:
最后,再多説一句,你好像原来搞过液压,但是搞的也不怎么样。设计这个液压原理的人也就是个中下等水平。

网友(2022-03-14):
2#电机带的泵肯定是个小流量的,8#电机带的泵应该是个大流量的,小流量还低压。会不会溢流主要看各个阀的通断电逻辑

网友(2022-09-16):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