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轴

楼主(2021-09-08):
大佬们,我现在做一个小摩天轮,要求转速2rad/min,负载800kg,但是我现在设计摩天轮中间那根传动轴的时候因为没接触过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设计这个轴的具体结构,有没有大佬告知一下。

网友:
找找游戏设备的标准先看看,游戏设备的安全系数比较大,安全堪比生命。

网友:
那我还是建议你最好先找个现成的学习一下,这样更加靠谱。 屏幕截图 2021-09-08

网友:
https://my.mfcad.com/Tuzhi/Sou/index/keyword/%E6%91%A9%E5%A4%A9%E8%BD%AE

网友:
多查手册和参考现有案例,关系到人生安全,出了问题要追本溯源的

网友:
安全第一,我是做钢结构出身的,都不敢做游乐设备

网友:
好多游乐设施都会高频、超负荷运行,你要把这点考虑进去,实在抱歉这块不懂,但是建议望听取

网友:
这位兄台,你做的可是特种设备啊,出了事情要负载的。你老板心真大。

网友:
这种和人有关的东西慎重,很多安全规范,没接触过很容易疏忽

网友A:
说不定大家坐过的摩天轮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在论坛里“集思广益”设计出来的。就问你以后还坐吗

网友:
这个游乐园设备确实风险高啊!

网友B:
我就是设计摩天轮的,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大家坐过的摩天轮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在论坛里“集思广益”设计出来的。就问你以后还坐吗

本来就不敢坐,被你这么一说,更加不敢坐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将所有的参数扩大2倍来设计。这样保险些。

楼主:
呃。。。这个不是坐人的,就是总共就3米来高,咋坐人,就是一个普通展览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设计摩天轮的,欢迎交流

我私聊不了你,你能就在这说一下嘛,关于这个机构的轴的一些情况,还有,我这个不是坐人的,就3米多高,就一个普通展览东西的,但是我百度都找不到这方面的实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私聊不了你,你能就在这说一下嘛,关于这个机构的轴的一些情况,还有,我这个不是坐人的,就3米多高, ...

不坐人那随意,只要机械强度够就可以,另外算一下轴的疲劳,展示的话寿命不需要很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坐人那随意,只要机械强度够就可以,另外算一下轴的疲劳,展示的话寿命不需要很长吧?

这个我可以算,但是因为算完轴径什么的需要画出具体图来去加工,但我主要是不太清楚轴上具体是应该有哪些结构,通俗点就是我不知道这跟轴应该长啥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可以算,但是因为算完轴径什么的需要画出具体图来去加工,但我主要是不太清楚轴上具体是应该有哪些 ...

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的,你只要把总体结构以及连接部位,功能实现了,强度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的,你只要把总体结构以及连接部位,功能实现了,强度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那我能问一下,就是这种机构1/2偏载的情况下的扭矩怎么计算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能问一下,就是这种机构1/2偏载的情况下的扭矩怎么计算啊

你是说转盘只有一半载荷吗?用三维或有限元软件计算出一般载荷时的重心,然后乘以重心到轴心的距离就是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转盘只有一半载荷吗?用三维或有限元软件计算出一般载荷时的重心,然后乘以重心到轴心的距离就是转 ...

就是不是所有转盘都是满的,一种极限情况,只有一边是满的,另一边全是空载,因为要选电机,所以这种情况得计算进去,不然出现这种情况,选用电机带不动就尴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是所有转盘都是满的,一种极限情况,只有一边是满的,另一边全是空载,因为要选电机,所以这种情况 ...

就是我上面说的

楼主:
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
说的楼主心里拔凉拔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