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结构请教

楼主(2021-09-08):
目前要设计一个自动化设备,用到凸轮分割器和振动盘上料,想咨询一下,这种结构的主体框架是使用钢铁焊接结构还是使用型材搭建结构比较好,各自的优势是什么?我目前担心的是型材搭建的架子在使用过程中会不会因为震动导致架子连接位置松动,但焊接的结构完成后不能调整,出现误差不容易更改,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设计经验,希望指点一二,感谢!(图片只是参考)

钢结构焊接框架

钢结构焊接框架

型材框架

型材框架

网友:
您不图片搜索一下,非标小设备多用什么样的底座框架吗

网友:
看使用场合吧,震动环境下的话,还是选择焊接的比较好。担心焊接精度问题的话,可以在振动盘或者分割器跟机架之间再加一层可调节高度、位置的零件即可

网友:
多数场合两个都可以,振动的话我会优先焊接。

网友:
型材振不松的,但是肯定没方管稳。至于误差,这个是框架,框架你都怕误差太大不好改。焊接可以标个十几个丝的公差让加工自己搞,型材标这个公差会被打的。

网友(点评):
焊接标十几丝一样被打。

网友:
看你机构质量。重的话就焊接。不过一般铝型材框架也没问题

网友:
建议用方通焊接,型材整体太轻了,分割器带转盘的转动惯量还是比较大的,可能会发生抖动

网友:
一看震动盘和凸轮分割器的名字,首先把型材的pass,然后根据振动盘的大小和凸轮分割器的精密程度,配置机架;考虑对厂内的噪音和共振的影响,振动盘机架底座减震和稳定要做好,把机架整体平面度标一下要求高一点,高度可以用地脚调节对位匹配;凸轮分割器也是高频运动,同样减震和稳定需要重视。

网友:
震动盘的结构应该都不重。看采购或车间,怎么方便怎么来,外观要求高就用铝型材,若工厂本身就有加工和焊接的,建议钢管焊接。便宜但得加工

网友:
强度没问题,主要是解决振动问题,结构制作从成本和重量方面下工夫

网友:
振动盘底价,也见过有铝材的,焊接的更稳固一些

网友:
焊接吧,型材调整是方便,然后一用就散架了肯定不行吧

网友:
一般都是铝型材结构的,负载够了,精度也更容易把控!

网友:
用到分割器和振动的话最好是方管焊接

网友:
用方钢焊接吧  然后再焊几个基座凸台  标个平面度  一般有抖动的设备都用方钢的,要不就型材支架加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