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导出图纸问题

楼主(2021-09-08):
我用UG划的图纸,导出.dwg格式后,图纸线段有很多断点,一个一个找,很累。请教高手,有什么快速修复的方式吗?谢谢大家了!多数为圆弧连接,个人认为应该是转格式后,数据有丢失造成的,试过PE到M......命令,未解决

网友:
UG不太清楚SW可以通过图层处理大为改善。

网友:
有个中性格式,ug先导成中性格式,在从中性格式导进ug,在导cad应该就可以了,以前好像是这么操作的,好久不用了,忘了。中性格式好像是cgw啥的,忘了。

网友:
是cgm格式

网友:
如果原造型就是样条曲线,那这个导出的图形也是没办法的事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换换格式试试看,多倒几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