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油封的品牌,望各位赐教

楼主(2021-09-08):
最近用了一种密封圈,是台湾的台孚WKF。小弟见识浅薄,平时只知道日本的NOK,台湾的汉升。不知道这个台孚是个什么档次的品牌?跟台湾的其他品牌相比,算是一线品牌吗?望各位赐教。

网友A:
算是一线品牌吧,技术根源是日本的,没实际用过,听说早期是做水路管件密封起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是一线品牌吧,技术根源是日本的,没实际用过,听说早期是做水路管件密封起家的。

谢谢回复

网友:
几线不重要,能上的了台面的质量都差不哪里去,关键是好用

网友:
都是台湾的,应该差别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