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建模问题

楼主(2021-09-09):
圆弧面处怎么折弯,求高手指教,最好能发个建模看看,sw16版本以下,谢谢

网友:
这个R3用标准的刀不要用尖刀折弯。板厚1.5mm,折弯长度5mm。这个折不出来吧。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建模

网友(点评):
其实这地方用钣金无意义,就算建好模也不能展开

网友(点评):
剖切位置对应的视图是展开图。。。实际这个折弯很简单,就是一个平板开一个窗口,折个R3边线法兰,然后绘制折弯折出R100和R5,注意尺寸43,说明那个R3折弯没展开

网友:
先折弯,后切断

网友:
先折弯,再切断,激光切的时候,小凸边那里也切一条线,留筋连着,方便折弯后的切断

网友(点评):
问的是建模

网友(点评):
建模时不想着怎么加工,建了个寂寞

网友:
在切口拉伸0.2的直板实体,添加边线法兰。

网友:
试了一下,没折出来

网友:
边线法兰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