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位板走位不准问题

楼主(2021-09-09):
传动结构如上图所示,同步轮的轴和分割器的轴是通用联轴器连接的  工位板运动方向始终是一个方向   现在实际使用当中发现工位走位不准  且不准的距离不固定 有的时候是往前多走了  有的时候又少走了一点  误差大约在2到3mm左右   请教各位大神 ,问题点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分割器位置没调好

网友A:
用的三相异步电机?而且工作状态是启动没两秒就要停的吗?

网友:
各种间隙的影响?

网友B:
大哥,你首先看看电机是否满足你的使用条件,位置是否用感应器判定。

楼主:
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首先看看电机是否满足你的使用条件,位置是否用感应器判定。

lz用了分割器

网友:
先收藏,期待最终解决了以后能有反馈。

网友:
同步带间距公差±0.4-±0.8MM  检查一下 这个有没有影响

网友C:
分割器的电机输入轴和输出轴,他俩的键槽中心方向要一致

网友D:
应该是自己张紧的问题吧,你用了凸轮分割器,启停应该没问题,分割器有死区,是钢丝同步带吗

网友E:
分割器每次有没有走到位,误差的变化有没有规律

网友:
好复杂的土建

网友F:
分割器假如是270度驱动,90度停止的。电机驱动停止后要停在90度停止的中间位置。电机停止不会特别准确。如果不停在停止角度的中间位置会有可能造成分割不准,且没有规律。另外时规皮带的长度误差也有可能。比较常见的解决办法是加定位机构,在定位板停止后再一次定位。

网友(点评):
表述不准确,只要停在停止角内都可以

网友(点评):
停在静止角的中间位置最佳,在普通减速电机加变频器控制的情况下。用步进马达和伺服去驱动的情况下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自己张紧的问题吧,你用了凸轮分割器,启停应该没问题,分割器有死区,是钢丝同步带吗

皮带都张紧了  但是说两根皮带张紧的转态都一样  也不敢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割器每次有没有走到位,误差的变化有没有规律

分割器每次都是停在静止角上的  误差没有什么规律 有的时候多走  有的时候少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割器假如是270度驱动,90度停止的。电机驱动停止后要停在90度停止的中间位置。电机停止不会特别准确。如 ...

谢谢您的回复  这个设备有4米长  上面的工位板有30多块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做二次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割器的电机输入轴和输出轴,他俩的键槽中心方向要一致

这个肯定能保证的

网友G:
工位走得准不准我建议每次测量都是同一块工位板。或者如果发现多走了3mm,那在这块工位板上做标记,让他转一圈,看看是不是还是这块工位板多3mm。前几天我刚处理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工人说工位没规律偏移,怀疑电机控制有问题,结果我到现场一看,有三块工位板在同步带上固定的位置本来就有很大偏差。工位板长得都一样,不做标记,感觉好像是偏差一会大一会小没规律,其实就是那三块工位板位置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位走得准不准我建议每次测量都是同一块工位板。或者如果发现多走了3mm,那在这块工位板上做标记,让他转 ...

谢谢您的回复  您也是类似的结构吗?我们也做了标记  比如1号  第一次转到这个位置少走了1mm   第二次再过来的时候 可能又多走了2mm    没有规律

网友G:
我比你这个简单,一条同步带,步进电机带了个蜗轮蜗杆减速机,我实测过,移动一个工位算一步的话,单向一千步误差不超过1mm。另外你考虑一下两同步带轮转动时同步吗,如果不同步,工位板不就扭角度了。

网友H:
大侠知道LZ用分割器的原因吗?我们厂里基本不在这种场景下用分割器,分割器一般用在转盘上而不是输送线上。

网友:
同步轮有办法观测一致性吗。如果纯粹伺服电机,可以仿照包装行业最常用的定长然后追踪,那样很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侠知道LZ用分割器的原因吗?我们厂里基本不在这种场景下用分割器,分割器一般用在转盘上而不是输送线上 ...

大侠  像这种工况你们一般都用什么转动呢?

网友:
工装板要满足均匀排布的话是不是应该满足:(同步轮齿数/分割器分割数)*工装板数=同步带总齿数(整数)。
你这个运转方向按图上是逆时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比你这个简单,一条同步带,步进电机带了个蜗轮蜗杆减速机,我实测过,移动一个工位算一步的话,单向一千 ...

1条同步带的话  工装板在上面不是会扭动吗 同步应该是同步的  但是就是在张紧的时候  不能保证2条皮带状态是完全一样的 有可能会斜的  但是就算是斜的  误差应该是有规律的  现在就是没规律 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三相异步电机?而且工作状态是启动没两秒就要停的吗?

电机是一直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像这种工况你们一般都用什么转动呢?

我们用减速机驱动,用感应器来控制停顿信号;不过我们节拍比较慢,三十几秒才会转一次。

网友I:
3mm误差有点大

以前做过类似的 误差是正负0.3mm

1:各个部件安装精度

2:同步带 同步轮和分割器(精密型还是普通型)自身误差

最后就是同步带 的弹性变化 张紧,希望还是要加导向装置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您也是类似的结构吗?我们也做了标记  比如1号  第一次转到这个位置少走了1mm   第二次再 ...

二次定位可以加一组气缸顶升机构,自己好好分析一下原因,我们毕竟只是听你口述,自己分析出来对你的成长帮助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这个设备有4米长  上面的工位板有30多块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做二次定位吗?

一张图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条同步带的话  工装板在上面不是会扭动吗 同步应该是同步的  但是就是在张紧的时候  不能保证2条皮带状 ...

负载很轻,不会拧的。

网友J:
以下是个人分析,自认为是对的,也可能也没回答出问题点。1.你的结构是:托盘在传送带上靠重力转化来的摩擦力,进行向前运动,这个应该没错;
2.然后由凸轮分割器,所以不是匀速运动,是频繁启停,这个应该也没错;
3.最后你也没有定位锁紧机构,这个在图上没看到,应该也没错
如果以上3点都没错,那么分析下来,肯定初启动时,同步带肯定和托盘不是同时运动(有细微打滑和滞后),
停下来的时候肯定还有这个问题,惯性向前(同步带停了,托盘还有略微向前)。
以上分析都是建立在其余零误差的情况下分析的。

方案起草时,你这个结构就是不能满足设计精度需求的,没人提出来,或者没人帮把关,公司设计流程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1-9-11 08:06):
@DC24转AC220  实在抱歉,可能我说的有歧义,不是匀速运动和频繁启停,是指输送带的运动状态。

网友(点评):
一个小学生呀

网友(点评):
你第二个问题 可以看出来完全不理解分割器

网友:
同步带轮轴孔同心度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下是个人分析,自认为是对的,也可能也没回答出问题点。1.你的结构是:托盘在传送带上靠重力转化来的摩擦 ...

谢谢大侠的指正   就是第一点   工作板是用螺丝锁在同步带上的  应该是和同步带一起运动的吧  微观上可以是会有一点滞后   包括停下来也会有惯性   但是现在是误差2 到3mm   而且同一块板有同一个位置测量  有的时候多走  有的时候少走  没有规律  所以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割器的电机输入轴和输出轴,他俩的键槽中心方向要一致

不知道这句话要怎么理解,正常情况下分割器的入力轴转一圈,出力轴是一个工位的,假设4工位,入力轴一圈,出力轴90度,那这个90度的键槽中心是?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同步带长度不一致引起的,可以拆卸下工装板,同一位置在两条同步带分别做记号,然后跑几圈观察记号位置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您也是类似的结构吗?我们也做了标记  比如1号  第一次转到这个位置少走了1mm   第二次再 ...

找规律的话应该不是第一块板对应下一次的第一块板,应该是看泥分割器是多少工位的,例如5工位,就看第一块板对应第6块板,这样分割器的出力轴是刚好转完一周开始的。你的第一块板跟下一次的第一块板分割器的转位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规律应该是不行。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然后你说分割器都停到位了,停下来的时候,出力轴那边有用手转过吗,看看其他部分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如果都是刚性连接应该不会那么大的误差,你平皮带是靠摩擦力带动工件运动的吗?

网友:
同步带打滑

网友:
发个视频的网盘看看吧

网友:
同步带有弹性的,最多只能通过调整保证各个工位在同一个地方位置准确,这个问题麻烦。
工位与同步带固定采用浮动固定

网友:
同步带和工位板间全靠摩擦?

网友:
分割器没停在平段上。

网友K:
首先你可以坚定的相信凸轮分割器在圆周均布的精确度!误差很小很准确。但是一般都和分度盘配套使用做多工位装配。这里代入一个理念,假设楼主是8工位凸轮分割器,则每个分度角度为:360°/8=45°,代入弧长公式L=n× π× r/180,这里很负责的说,每个工位之间的弧长都几乎相等!所以若楼主想要达到的是输送线上每个工位移动量是固定的,这里肯定没问题的!但是若楼主想要达到第一圈和第二圈的工装位置基本一致的话,以下分两种情况描述:
情景1:由于改为输送线模式,就由原来的单纯圆弧运动变为了圆弧+直线的运动。这里假设圆弧为200mm,直线2000mm,直线段刚好是圆弧段整数倍,旋转后可以保证位置基本一致。
情景2:这里假设圆弧为200mm,直线2005mm,这里由于是8工位,所以每45°圆弧长为25mm,所以当工装转到第二圈时,工装走了88个工位,S=25*88=2200,所以就出现了2205-2200=5mm的偏差量。

总结:如果楼主想要解决第一圈和第二圈工装位置不一致的问题,亲,我们这边建议用伺服电机加光电,这样精度可以控制在0.05mm,如果精度还想更高,可以参考31楼环形滑轨限位。

网友:
分割器停止时没有在平段上。

网友L:
我们做过一个类似的,两根同步带由同一根轴上的俩带轮驱动,工装板等间距锁紧在两根同步带上。不一样的是我们的轴用伺服加减速机驱动,然后工装板加了到位检测的光电开关,这样光电开关有信号电机停,精度高一些。楼主用的凸轮分割器,理论上同步带轮每次转一个固定角度(这个角度由分割器确定肯定很准),同步带轮带着同步带最后工装板随着同步带前进固定距离。问题应该就出在最后,带轮转的角度恒定,同步带走的距离可能不恒定(轻微打滑,这么多工装板的安装误差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们做过一个类似的,两根同步带由同一根轴上的俩带轮驱动,工装板等间距锁紧在两根同步带上。不一样的是我 ...

谢谢您的回复  请问方便留个微信号吗  再像您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首先你可以坚定的相信凸轮分割器在圆周均布的精确度!误差很小很准确。但是一般都和分度盘配套使用做多工位 ...

感谢您的耐心讲解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首先你可以坚定的相信凸轮分割器在圆周均布的精确度!误差很小很准确。但是一般都和分度盘配套使用做多工位 ...

支持,精度定位还是需要反馈和伺服控制,单纯三相电机不适合!

网友:
有没有可能两同步轮是奇数齿,不对称,导致一个同步轮齿与带啮合后另一个没啮合上,产生错齿?也就是两个同步带轮不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K:
首先你可以坚定的相信凸轮分割器在圆周均布的精确度!误差很小很准确。但是一般都和分度盘配套使用做多工位 ...

感觉是这位兄台说得第二种情景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用伺服直接传动同步带,取消分割器。加两个接近接近开关定位,是否简单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3mm误差有点大

以前做过类似的 误差是正负0.3mm

感觉总结的略到位

网友:
同步轮的轴和分割器的轴是通用联轴器连接的,这个连接是怎么连接的?是否有传动间隙,这样引起的误差就是不确定的

网友:
请教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找到原因并解决掉了吗?

网友(2021-10-09):
大家回复前都仔细审下题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解决后给总结下啊

网友:
伺服电机加行星轮减速机替代分割器,好调一些,但是成本相对较高

网友(2024-09-30):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