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断裂猜猜猜

楼主(2021-09-09):
昨天有帖子聊螺栓,单发个相关的帖子。风力发电上的螺栓,规格从大功率转型小功率的系列研发设计,螺栓规格变小,设计过程经过了严格的计算和CAE分析。
结果啪啪啪,断了,大家猜猜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圆盘式结构,只要螺栓断了一个,剩下的全都保不住,这个还真不好说是谁的问题。我们当年出现过类似的事故,当时是因为螺栓热处理的硬度超出设计范畴了,韧性不足,脆性增加,然后就咔嚓了。

网友:
脑筋急转弯么

网友(点评):
真实案例

网友:
不是这个行业的瞎猜一下,正常这种经过严格计算的估计是成本抠的很死,安全余量比较接近极限值。如果工艺和材质上出点问题就OVER了

网友(点评):
不是成本问题,这个风电项目原本也没打算拿它挣钱。

网友(点评):
那为啥要变小呢,CAE里面如果材质的参数和条件参数没有设备好,也不一定很准。特别是有些条件是非线性的疲劳及假设的载荷

网友A:
野狗撒尿腐蚀了。

网友(点评):
哈哈哈,狗尿的是盐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野狗撒尿腐蚀了。

尿不了那么高

楼主:
内部人员犯了个很低级的错误,装配作业指导书直接考培了大功率的。

网友(点评):
安装时已经扭伤了

网友(点评):
可以有很多种可能,这种也算是非常规的了

网友(点评):
两种螺纹的预紧差到大的能拧坏小的,两种螺纹的规格相差应该比较大。

网友(点评):
看来猪队友遍地都有啊

网友:
螺栓断裂如果不是材料和热处理原因,看看是不是有振动,有剪切力?

网友(点评):
昀帅,9楼是答案,

网友:
有没有风电螺栓的紧固步骤普及一下

网友:
分析与实际差距造成的,材料缺陷,或应力集中

网友(点评):
9楼是答案,

网友B: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工作中确实需要能力和经验,但大多数时候需要的是细致和周全。

网友:
首选要排查螺栓啊。

网友C:
啪啪多了就断了

网友:
单点受力

网友(点评):
9楼是答案

网友:
螺栓直径小,螺栓强度偏低。

网友:
难道是螺丝退刀槽没有倒圆角?

楼主(2023-08-17):
引用 网友C:
啪啪多了就断了

驾照拿过来

网友:
螺栓螺母的校验计算,不能单凭理论提供的保证载荷数据,还是要根据实际中的最大负载来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