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lbox零件出错

楼主(2021-09-09):
经常做大装配体的是否遇过这种错误,toolbox零件装配保存都正常,但是如果通过总的装配体(装配体再插入多个装配体)打开,就有可能变成另外一种toolbox零件,而如果提前单独打开所在的装配体则往往正常

比如上面原本是全螺纹螺栓M8X25,却变成铰制孔用螺栓(这个零件在另外一个装配体中有使用),并且其它的装配体有使用toolbox的都有可能类似错误,出错的零件也不一样,多个不同的零件经常会变成某一种零件。。。重新编辑toolbox零件恢复正常后保存,下次仍可能出错,有没有能说说解决方法的

网友:
每次用的都单独保存改好名字,最终形成自己的标准件库,直接调用的很容易出错

网友A:
取消勾选此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勾选此项

网上搜可能是这问题,先试试看吧

网友(点评):
试验了似乎并没有什么用

网友:
软件使用不统一不规范。

网友(2021-11-04):
实话实说,这软件版本太多,兼容性问题突出。

网友:
建议不用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