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齿轮等机构能完全消除反向间隙吗?

楼主(2021-09-09):
丝杆,齿轮等机构能完全消除反向间隙吗?若不能,能否说明下,谢谢????

网友:
钢铁都是不可压缩,没有间隙,还怎么运动?

网友:
像考试题

网友:
适当的空间可以减少摩擦的发生呀

网友:
没间隙怎么动?

网友:
双金属的传动件接触面位置肯定会有间隙的,有间隙就不可能没有反向间隙,不过反向间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节小一点。比如车床的反向间隙都可以定期调整的

网友:
完全消除是什么意思?0间隙?0间隙还能转动?

网友:
反向间隙都是靠系统算法补偿的。

网友:
机械这东东,凡事都有公差,没间隙怎么运动?理想状态下,是可以的,现实是不可以的!

网友:
有个允许的最大极限间隙

网友:
不知道啊,不过可以调整,

网友:
你要这么问只能说不可能。

网友:
见过齿轮的有双向反作用,消除间隙。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详细,我的意思是丝杆用双螺母向两边预压,或单螺母变位导程,齿轮用双齿轮卡住,是否能完全消除?还是说只是缩小了间隙,并不能消除?

网友:
我觉得只要公差存在,这个间隙就无法消除,消除意味着0,理论上可以,实际做不到,任何加工方法都存在误差,只是大小不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详细,我的意思是丝杆用双螺母向两边预压,或单螺母变位导程,齿轮用双齿轮卡住,是否能完全 ...

网友:
精密丝杆预压后是可以没有间隙的。

网友:
齿轮是肯定做不了的。

网友:
一对相互啮合的齿轮,改成同轴一拖二方式,两个同轴齿轮  一个和轴固定连接,另一个与轴空套,用以调整间隙,
调试后用其它方式把两个齿轮固定在一起。

网友:
补偿机制

网友:
预压形的丝杆理论上是没有间隙的,但是总有变形量

网友:
丝杆----(丝杠)可以参考普通车床的丝杠螺母的调间隙原理

网友:
如果你消齿隙的机构做的足够好,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间隙消除有不少经典得结构,网上直接搜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