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文件夹里的工程图:改了尺寸后,怎么让工程图在文件夹里用不同的颜色区...

楼主(2021-09-09):
solidworks文件夹里的工程图:改了尺寸后,怎么让工程图在文件夹里用不同的颜色区别显示(图片里一个是改了的,一个是没改的)

网友:
手动改颜色就可以了,不过一般都是写一个修改表格放在工程图,注明原来尺寸,修改原因等

网友(点评):
你看懂楼主什么意思了吗,楼主说的颜色是用在哪的知道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高手

网友:
你这个需求匪夷所思,是正常思维吗

网友:
这样不知你是否满意,不过只能存在一次,你保存工程图后,颜色会回归正常,除非下次再改动尺寸。

网友A:
楼主说的是预览缩略图就显示不同颜色?

网友:
新建一个图层,颜色香艳一些,把修改的尺寸放在这个图层。便于显示和区别,多用于供料返修

网友:
可以在win平台开发一个显示的插件,修改缩略图的颜色,这个需求找小工作室或者个人做的话,3000块钱差不多。代码在150行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预览缩略图就显示不同颜色?

对,缩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