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简单的病床隔离装置

楼主(2021-09-09):
各位大佬们我想要设计一个把自动病床隔离起来的罩子,就是用一个电机带动病床四个柱子上的伸缩杆自动伸缩,然后伸缩杆伸长的时候它下面的罩子(类似窗帘)可以360°自动伸出,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把它们结合起来,就是伸缩杆向上伸长的时候罩子可以向左或向右运动,求大佬们推荐下用什么结构

网友:
手画个草图也好啊

网友:
直接用环形滑轨

网友A:
其余都还可以,就是你描述的这个“360°自动伸出”很难理解

网友:
为毛罩子还要左右动?直接四圈一起往上升不行吗?

网友:
先起架,在上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余都还可以,就是你描述的这个“360°自动伸出”很难理解

就是罩子可以围绕着病床的四周伸出或者收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搞四个柱子伸缩?在天花板上搞个U型导轨收放不好吗?一个电机就可以解决

其实现在我们这边的医院每个病床的天花板上都有个环形导轨,每个病床都可以拉帘子隔离起来。

网友:
床两边中间位置装一个摆杆,杆子顶部装隔离罩,往左边摆到头是打开,右边是罩上,两端可以考虑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搞这个病床就没意义了!

其实就跟家里用的蚊帐一样,也可以在房顶装个导轨,不需要的时候蚊帐收到墙边,需要的时候一拽拉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