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今天看到别人做的

楼主(2021-09-09):
今天看到别人做的一个提升机,垂直升降1.5米左右,负载150Kg,是用同步带做的
,因为动作很频繁,所以否定了T型丝杆,我的意思是用滚珠丝杆,因为行程将近1.5米,应该没问题,工程师的意思是滚珠丝杆磨损大,我表示很怀疑,滚珠摩擦比同步带摩擦小多了吧,不过成本同步带肯定要便宜许多

  至于安全性,4根同步带或者一根丝杆升降都不能保证,电机带刹车,如果同步带断了怎么办?
  当然如果用一根丝杆升降,4根导向轴或者滑轨导向,导向轴和滑轨都很容易憋住,对安装要求太高! 不用了导向轮导向确实省成本精度要求也不高!

      升降提升机用同步带还是安全隐患很大吧! 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类系统的安全

网友:
载荷不大,可选用同步带升降,导向可以用包胶导向轮。堆垛机上有成熟的类似结构。一般来说,为了安全性,同步带的安全系数会取几倍的安全系数。

网友:
最好不用滚珠丝杆和导轨之类的,用链轮传动,再加个重载就可以了,这样你的负载就可以省一半,顶部装个电机驱动,妥妥的

网友(点评):
链轮按说永不过时,看上去傻大黑粗,结构可靠啊。 缺点是需要做好防护罩等配套设施,还有日后维护时油泥污染问题。

网友:
建议链轮链条

网友:
不知道 升降线速度和加速度是多少

但是可以告诉你 同步带的减震性比滚珠丝杆要好

150Kg 垂直升降 同步带 链条 和丝杆都是可以的

网友:
建议楼主了解一下数控铣床Z向是怎么回事,啥事都明白了!还何止你150公斤哦!500公斤都没问题!原则: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

网友:
只是频繁精度要求不高确实链条更好,加配重的确是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防坠机构要看具体结构有针对的选择。

网友:
垂直频繁升降,行程1.5米不建议用丝杠。负载不算大链条传动,同步带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最不看好的就是滚珠丝杠,各种要求高很多,链条,同步带,齿轮齿条容易很多

网友:
链条链轮传动,钢丝轮传动,参考行车。。

网友:
垂直升降系统,一定要加安全装置,电机加刹车只是一个,不算最保险,还要加上链条或者同步带断裂以后的安装措施。

网友:
一个电磁抱闸抱着立柱,断电就抱着。

网友:
参考电梯就行了。如果不得不用同步带的话,可以选里边包的是钢丝的那种同步带,强度也够的。

额外提醒一下,如果用了同步带,必须考虑老化和疲劳的问题,
设备说明书上就要额外注明:务必定期检查和更换;以免搞坏公司声誉和引起安全事故。

网友:
同步带要注意磨损
滚珠丝杠的话要注意卡死,而且是真的很容易卡死。
好几年前经历过一次,后来改的链轮

网友:
强烈建议皮带传送。150kg 不算大

网友:
这个升降机构不推荐用滚珠丝杆直线导轨,频繁使用使用寿命很低。

网友:
滚珠丝杠不能自锁,如果真要用的话可以加氮气弹簧保证安全

网友:
你的速度、加速度、效率、精度要求、成本预算这些都没有说,别人也不好给你意见

网友(2022-07-19):
还是链轮链条方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