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什么密封结构?

楼主(2021-09-09):
请问下,这是一种什么密封结构,有设计标准么,三个槽,槽宽深大概5*5可能还大点可能是8*8,图片为示意图,槽口实际是梯形的,不是矩形。

网友:
这个有点像迷宫密封,一般动静压主轴经常用

网友:
好多的液压,气动,都用到这结构,不奇怪!

网友:
可以放O型圈,可以放石棉条,可以放组合密封,只是多作了几道。

网友:
迷宫密封吧

网友:
直通式密封结构,密封效果比较差,应该不能防尘放水,利用压力差可以用在液压轴上密封,不过这类密封一般在外面一侧都带有泄漏孔把液压油回流

网友:
槽口里面要放填充物的啊,又不是空槽

网友:
轴承箱体润滑油典型的无接触迷宫密封结构,一般在外侧还要加个防尘结构,防止灰尘进入,适用于运行稳定,轴跳动小,转速较高的场合

网友:
楼主可以去查查机械设计手册关于密封的章节,里面我有看到过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2022-03-26):
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