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SW2016工程图链接属性

楼主(2021-09-09):
win10-SW2016工程图关联零件属性链接操作
前要:
近期公司统一SW图纸模板,新增了一些属性,需要将工程图模板里的注释链接到零件模板的属性里;很久之前用SW2014制作了模板,现在用Sw2016发现总有问题,经过2个小时摸索,终于搞出来了,记录在此;
1、首先参考百度里这条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d5afd69832debc4a2e28ed9.html;
这个回答算比较全面的,需要注意的几点是:
(1)要直接打开零件模板(不要新建零件),这个零件模板作为工程图模板关联的零件,如下图;

(2)通过此零件模板生成工程图,此时可选择一个之前用的工程图模板,在他的基础上进行增减,会方便些,如下图所示:

(3)切换到零件模板,要自定义属性,如下图,括起来的是我想加到工程图模板的属性(自己添加的),这一步必须要有,便于后面链接;

2.进行链接
2-1建立链接属性
接下来切换到刚才导过来的工程图,切换到编辑图纸格式(不会的话,右键菜单有)然后定义图框(最好是以标准模板为基础来改),本文以添加一个“版本”属性为例,如下图:

然后参考上述百度链接进行下面3步操作,注释(空的就行)–>关连到属性–>选择2处图示那个选项,–>文件属性,添加你想添加的属性,例如”版本“这一属性,数字/文字表达这一项填写$PRPSHEET:“版本”;,自己根据自己想添加的属性填写

2-2、进行链接
在属性名称下拉框里旋转你要的属性;确定,就OK了吗?

但是(世间事,最怕这2字,)出现BUG了;如下图,

这根本没链接上嘛,就是个注释,退出图纸格式状态,就看出来了(下面那个页码成功了,隐藏了),如下图:

那我们换成其他选项试试,选这个当前文件,如下图,

成功了,看!和页码那个一样了;

退出图纸编辑格式后也隐藏了,然后出去试了下没啥问题,咦!为啥和百度教程不一样呢;其实这儿对比下自定义的这个链接和图纸默认模板的链接,发现是有区别的,鼠标悬停在制作的那个链接上,如下图:

可以发现,这个只是链接到工程图本身的属性,“PRP:“版本””,并不是”PRPSHEET”版本““,注意:此时并没有真正作为模板,这种情况在默认模板的图纸比例那一框,是”PRP-SW图纸比例“(因为图纸比例只在二维图纸设置,一般不会关联到三维零件),只是链接到当前图纸文件了,正好我们这个工程图模板文件也对属性进行自定义了,所以看样子是可以了;此时如果你用此模板单独新建一张图纸,然后在文件属性里删除这一属性,然后切换到图纸格式,就会发现这个注释消失了,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当鼠标悬停在这个注释链接时,出现的是PRPSHEET”版本““这样的效果;
3、解决办法
说了一大堆,那怎么办呢,我也是摸了2个小时才找出来的,操作如下:
其他的操作按照百度教程一样,只是在2-1那一步先选最下面那个(选定的零部件关联的),属性名称还是选你要添加那个属性(本文是“版本”),此时注意:不要点确定,如下图:

然后把上面那个选项切换为图纸关联的,属性名称选你要填的那个,再点确定,

OK!大功告成!如下图:鼠标悬停时显示的是PRPSHEET;这表示这个注释关联到的是模板文件;此时,用这个模板新建一个图档,就算把文件属性里的版本删除,这个注释还是存在,而且会关联到零件模型(当然零件模型得属性里得有版本这一项)!

4、思考
后续想了下,结合前面那个像美元的符号,这句注释应该是类似某种编程语句。我们直接用图纸关联的那个选项,猜测是关键字没有全部选上,所以呈现出来的单纯是个注释,先用零部件关联的选项,让关键字选上,再切换到图纸关联的选项,这样它就变成了一句程序语句了。
这个现象可能只在win10以及2016高版本存在,我记得以前win7用的2014链接属性没这么麻烦。到这里吧!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夏侯冉」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086655/article/details/120205962

网友A:
万迪不是有么 , 不用自己做呀 ,去公司也有自己的模板

网友:
最近刚好也在搞这个,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迪不是有么 , 不用自己做呀 ,去公司也有自己的模板

公司是有模板,但并没有给做属性链接,听说以后又要做批量化管理,所以我还是觉得先给关联上好些,有利于以后批量化操作,不然到时候一张张图纸改,会疯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