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气缸同步的问题

楼主(2021-09-10):
如图所示两气缸同步带动橙色压板卸载红色模具,请教诸位有双气缸同步经验的大神们,此种情况还需要导向机构吗?添加了导向机构会不会反而增加卡顿的可能?

网友:
需要加,气缸不能刚性连接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应该分两吧,到底是加导向加同步,还是都加。现实中也是经常有人把导向和同步混为一谈(当然同步有时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网友:
负载是多少?多大的气缸?这些参数都要说说的。

再就是如果你这么装,最少一个气缸需要做浮动接头,如果装了导向机构,那么两个气缸都要做类似浮动接头的结构活性连接,否则会出现卡顿。

网友(点评):
卸载力不超过50kgf,用的两个缸径40的气缸。

网友(点评):
只是一个简单的工装,想尽量节省成本结构简单。考虑了以下,可能还是回到一个气缸两根导轨或许比较合理。

网友:
为什么要俩气缸?想要俩气缸的活塞杆来做导向吗?奇奇怪怪的想法 你用一个气缸浮动连接,两跟导轨 不就好了

网友(点评):
只是一个简单的工装,想尽量节省成本结构简单。现在考虑一下,层主说的有道理,还是回到一个气缸两根导轨或许比较合理。

网友:
气缸头那里,要加一个浮动接头,所以导向机构还是要的

网友:
力也不是很大,考虑经济性,使用频率高不高,若是几天就用一次的话,一个气缸加个防转装置就OK了,之前做过转印设备上有类似结构,一分钟往返好几次,加的线规导向,气缸只单独顶起落下,没有别的方向的受力。

网友:
你们能看见图吗。。。我们有做过双气缸的,用了导向轴跟直线轴承,气缸做浮动链接

网友:
要加导向,记住气体是可以压缩的,理论只要刚性够,就没有不能动的双驱气动;注意一下气路怎么连接。低阶并,高阶点的串联。

网友:
没看到图,我记得以前做的时候是加的活动接头,后面不行,不同步的时候容易憋死
拆了换成了等高螺丝直连,保证中间有一定的间隙,一下就好了很多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图对我隐身了?

网友:
把气缸输出的活塞杆连接到同一个刚性零件上。

气路上用电磁阀的出口连接一个三通,分别连接到气缸的进口,两个气缸的出口管路上各连接一个调速阀,尽可能使得两气缸的进气管路和出气管路等长。

网友:
没看到图    一个阀控制

网友(2022-11-18):
平衡杆同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