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伺服电机惯量选择

楼主(2021-09-10):
电机连接减速器,速比1/153,减速器直接带动300KG物体旋转,整体类似机械手,关于电机惯量如何计算,还需要知道什么条件

网友:
300公斤物体在旋转轴上的转动惯量是多少,相同重量形状不同转动惯量是不同的

网友:
末端负载转动惯量,除以减速比的平方,为折算至电机轴的负载转动惯量,此数值应小于伺服电机转子惯量30倍;如有高响应急加减速要求,建议小于5~10倍

网友(点评):
建议您再好好查查资料

网友(点评):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点评):
感谢两位大佬批评,我是见楼主想问知道了负载和减速比,如何来选择合适的电机,抱着能帮则帮的想法,经验之谈献丑了。不过两位大佬批评完了,还望指正,这样可以彻底帮助到求助者。感谢!

网友:
社区里好多帖子专门讲这个,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我不知道别人的这么计算的,我是这样计算的。 可以交流一下,我的方法有什么不对还请告知。  惯量还可以用SW计算的。

网友:
好久没算过了,可以上三菱官网上看一下,不过基本不用软件,都是solid上算一下,根据减速比参照之前设备上的参数选。

网友:
如果你对惯量概念不清楚可以通过计算加减速所需要的扭矩以及摩擦力来判断电机容量是否满足需求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985643-1-1.html
伺服电机选型和惯量摩擦系数的问题。

网友:
不懂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定位精度这么高,经过减速器,减速器的精度也要很高的吧。

网友:
大兄弟,这个还是我来回答你吧,我之前做过一个重量的为200KG的旋转体,用的是松下750的私服和50比的减速机,因为客户对于速度没有太大的要求,旋转半径有1米了,一边轻一边重,我最后就配重块都有60kg,终于旋转重心和重心差不多重合,最后试验加速时长拉大到0.5s,速度我只敢加到1500转,东西大太吓人了,生怕转爆了,我把配重卸下来结果,重的那头只能转65度就电机报警了,带不动了,装上去又没问题了,你现在先想的不是要选多大的电机和减速机,而是要把你的装配体里面的零件的材质全部添加,把你的旋转体的重心想办法(配重或者切除材料的方式)移动到旋转重心附近,不然你后面你的电机还要去摆脱自重就搞笑了,只要你的重心和旋转重心重合,其他都好办,其他人的惯量匹配是要在0.1s内加速到3000转,我就不信你要那么高的速度,还有,你减速比大了,一般背隙也大,我的旋转半径很大,手摇旋转体,有很大的摆动的;

网友:
忘了说我的旋转方向了,我的旋转轴平行于水平方向,截了个图参考一下,如果旋转方向是垂直于水平,就当听个乐子吧,不过我在运行的时候,停下来励磁老是左右摆动找位置,唯一这个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