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的优化问题

楼主(2021-09-10):
齿轮系由齿轮1传2,2传3,3传4,要求1,2中心距172,2,3中心距246,3,4中心距290,齿轮模数3.5,螺旋角10-20之间,齿轮4与齿轮1的齿数比为3.5,齿轮参数该怎么优化比较好?要求较好的比滑和重合度,低的接触应力,功率损耗小,噪音尽量低,接触刚度好。自己计算了几组数据,总感觉不尽满意
Z1=26;Z2=68;Z3=68;Z4=91
M=3.5,压力角20°;螺旋角16.5度;Z1左旋;
X1=0.2134;X2=-0.088;X3=-0.5265;X4=0.4693

网友A:
如果能提供一下输入的功率、转速、负载及工作制可能更好。有些分配要看对应该的转速,选材的强度和表面硬度。
单纯的几何尺寸是有很多软件可以按你定好的齿参数、中心距及变位来计算具体的比如重合度、齿尖的厚度之类,然后按相应的要求来做判断及叠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提供一下输入的功率、转速、负载及工作制可能更好。有些分配要看对应该的转速,选材的强度和表面硬度 ...

输入功率约10kw,转速2000转左右,负载有中度冲击,为24小时连续工作制

补充内容 (2021-9-10 18:12):
齿宽45

网友:
可以把齿轮改齿轮轴

网友B:
Z2=68;Z3=68?      Z2=68改为67如何。
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Z2=68;Z3=68?      Z2=68改为67如何。
齿宽?

其它都可以调整,中心距不能动,最终速比不能动,也就是齿轮4与齿轮1的比值不能调,模数基本也动不了,螺旋角 齿数 变位系数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