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文件夹里的工程图:改了尺寸后,怎么让工程图在文件夹里用不同的颜色区...

楼主(2021-09-10):
solidworks文件夹里的工程图:改了尺寸后,怎么让工程图在文件夹里用不同的颜色区别显示(图片里一个是改了的,一个是没改的)

网友A:
w你这需求就是改,解决因尺寸修改导致的版本更替有很多现成的办法,你是用了最匪夷所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你这需求就是改,解决因尺寸修改导致的版本更替有很多现成的办法,你是用了最匪夷所思的。

缩略图

网友:
正解,还要在颜色一栏里面,把“工程图,更改的尺寸”颜色换一个你需要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