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中心距计算方式

楼主(2021-09-10):
大佬们是否有好点的中心距计算软件,看到几次图纸,中心距达到小数点后四位要求,不知道如何计算的这么精确的,有大神告知一下嘛

网友A:
机械原理有公式
简单就是齿数×模数
斜齿轮再除以法向模数和角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原理有公式
简单就是齿数×模数
斜齿轮再除以法向模数和角度系数

谢谢,这个是查到的,但是难得遇到这种很精确的数值,所以想请教下各位,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注意点

网友(点评):
因为有三角函数进入公式,所以有无限不循环小数也是正常的。

网友:
专业一对一,有偿回答可以分享下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是查到的,但是难得遇到这种很精确的数值,所以想请教下各位,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注意点

确实,忘了这茬了

网友:
社区搜齿轮计算

网友:
直齿齿轮传动中心距计算公式d=1/2*(z1+z2)*m

斜齿轮传动中心距计算公式d=1/2*((z1+z2)*Mn)/cosβ
机械原理教材上有相应的计算公式。

若计算结果是小数点后四位,可以考虑圆整。即使小数点后面有很多位意义不大,实际安装测量时也做不到。

网友:
楼上正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