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画图时画面忽然切换如何解决

楼主(2021-09-10):
使用sw14和18版本画图,进行尺寸标记或者拖动线段时画面猛然切换或闪烁一下,再点下鼠标恢复正常
搞得每次画图弄的眼花缭乱,该怎么解决,重装软件问题依旧!!!

网友:
你描述的现象无法理解,建议手机录像

网友:
和软件没关系

网友:
是不是显卡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