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油封

楼主(2021-09-10):
液压油缸上的轴油封,压紧后内圈锁紧封住油。

这是什么油封?有见过的吗,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找到

网友:
看着是非对称U型封

网友A:
像那种压入式油封,但压入式油封有挡圈支撑,这个好像完全是橡胶件。

网友:
这种叠加式油封不建议单个使用,,,,

网友:
骨架油封

网友:
好像没有骨架,
估计是叠加型的油封吧

网友:
我看像是防尘圈

网友:
单唇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那种压入式油封,但压入式油封有挡圈支撑,这个好像完全是橡胶件。

对面有个锥形的挡圈压紧后内圈收缩锁住活塞杆,端面封住油缸孔

网友:
有点像防尘圈

网友:
很想气缸前端盖上面的密封圈

网友(2021-10-15):
骨架油封没有骨架

网友:
对,好像防尘圈啊

网友:
是双唇防尘圈,双作用,外防尘进入,内防油漏出。

网友:
双唇防尘圈,防尘进入,放油漏出

网友:
主要作用就是防尘用的,类别就是ZHM,防尘带封油
. R  m3 U8 n1 V- j- s   / a( I; o$ q" O
专业密封件厂家13303395538

网友(2022-02-23):
防尘圈,又感觉槽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