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器铭牌标注2/1是不是错了

楼主(2021-09-10):
换向器铭牌标注2/1是不是错了,见图,减速器不是减速吗,一般小于应该标成1/2才对,问过了换向器确实是减速

网友:
按照图框比例尺寸2:1比1:2小-----瞎猜

网友:
输入2圈输出1圈,难道不是减速?

网友:
就是速比是2呗,输出转速是输入转速的一半,直接标2不就完了嘛

网友:
实际是减速还是增速?速比=输出转速/输入转速,2:1是增速。
看看实际转速是多少?

网友:
这个速比是2,如果电机输入是1440转,那输出就是720转。

网友:
大于1是减速,小于1是增速

网友A:
一般减速比的表示方法是以1为分母,用“:”连接的输入转速和输出转速的比值,如输入转速为1500r/min,输出转速为25r/min,那么其减速比则为:i=60:1。一般的减速机构减速比标注都是实际减速比,但有些特殊减速机如摆线减速机或者谐波减速机等有时候用舍入法取整,且不要分母,如实际减速比可能为28.13,而标注时一般标注28。

网友:
是这个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减速比的表示方法是以1为分母,用“:”连接的输入转速和输出转速的比值,如输入转速为1500r/min,输出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