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材料和表面处理

楼主(2021-09-11):
面试基础考题,说说你设计时常用到的零件材料以及表面处理和零件处理
  想想就是235  345  45  304  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合金钢
铜  铝  型材,镀镍 镀铬 镀锌 氧化 拉丝 煮黑,热处理好像有調质 淬火 回火
  回答的不好请大家补充 碰到这个问题你怎么答

网友:
加工方式

网友:
无法回答,首先得清楚对方说的常见和你理解的常见是不是一回事,这必须得确定范围,模糊是不行的

网友:
塑料别忘了    尼龙, 塞钢 ,铁氟龙  优力胶  。材料的特性 303 304 怕盐,  亚力克 怕酒精之类的

网友:
这个问题要让面试官满意,你可以把自己熟悉的材料热处理,表面处理,加工方式可以稍微展开一点,让面试官觉得你的确比他问的内容懂的还要多。自己不熟悉的不要多讲。

网友:
找几个自己熟悉的说一说,尽量全面一些,不熟悉的最好避开。材料分类太多了,光是钢铁就是厚厚一本。建议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之类,很多材料用过以后就会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