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螺栓最大能连接多厚的板子?

楼主(2021-09-11):
因为地脚板比较厚,有30多厚,膨胀螺栓可能漏不出头,有没有其它的固定方式或者加长的膨胀螺栓啊?

网友:
膨胀螺栓有大有小的,杆长也不一样。

网友:
地脚板 切出个凸台

网友:
用地脚螺栓

网友:
可以选长度长的螺栓

网友:
见过12毫米螺栓出头50长的

网友A:
化学螺栓,比膨胀螺栓更牢固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化学螺栓,比膨胀螺栓更牢固一点

是的,都用上了30后的底板,肯定要上化学螺栓了。

网友:
小膨胀螺栓标准先看看。

网友:
用加长的螺栓
或者底脚上挖沉孔

网友:
地脚螺栓比较长,但是要于预埋

网友:
一为啥你一定要用这么厚的板,我们一般都是16厚,你可以买个地方铣槽沉下去!

网友:
这种厚度的固定肯定有混凝土基座,一般都是化学锚栓。

网友:
可以用化学螺栓啊,膨胀螺栓有长的  没有只有30的膨胀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