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装配体卡顿问题

楼主(2021-09-11):
配置如图,软件版本2016,打开一百多个零件就会卡顿比较严重,尤其是剖面视图之后卡顿非常严重,这个配置有什么问题吗,求大虾解答!

网友:
内存太小了,固态也不大呀。

网友A:
设置上 降低一点细节显示。你这配置还行

网友:
表示还在用着i5 3230m画图,向往这么高端的世界。

网友B:
用低版本的软件 高版本无解

网友C:
原来电脑卡,昨天说叫老板上这个配置,结果没有同意,说超预算了,这个都卡吗?原来7500处理器,1050显卡,用proe零件几百个的话就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上 降低一点细节显示。你这配置还行

各种细节显示已经全关闭了,还是卡顿

网友:
我还在用Core2 Duo(Merom) T5450呢,我落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电脑卡,昨天说叫老板上这个配置,结果没有同意,说超预算了,这个都卡吗?原来7500处理器,1050显卡, ...

我也不清楚,或许有可能是版本太低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低版本的软件 高版本无解

2016还算高啊,我家里用的2018

网友D:
卡是常态,一般更新一下主板和显卡的驱动能改善一部分。另外,开着【任务管理器】的【性能】窗口,再卡顿的时候看看是那个硬件先爆表了,再对应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是常态,一般更新一下主板和显卡的驱动能改善一部分。另外,开着【任务管理器】的【性能】窗口,再卡顿的 ...

大侠好,更新驱动有什么比较好的软件吗

补充内容 (2021-9-11 14:49):
更新之后比之前速度稍微快了一些

网友(点评):
我都是去官网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种细节显示已经全关闭了,还是卡顿

要是打开其他软件也卡 就换系统。要不然百度 我记得有个opengl 要关掉

网友E: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2012表示16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打开其他软件也卡 就换系统。要不然百度 我记得有个opengl 要关掉

别的暂时没发现,平常只用一下SW和CAD

网友F:
用2016的话建议你用win7。再就是你这个配置按理说一百多个零件不会卡。再就是你看看这个东西开着没?开了就关掉

网友:
是不是软件设置的问题,我的是9700的,也是卡,但是没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呢!
研究一下软件上的设置和电脑设置看看

网友:
我这笔记本i5 3210m,120固态,620独显也能干300个零件装配体,你这一说我工作站台机不敢换P2200显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2016的话建议你用win7。再就是你这个配置按理说一百多个零件不会卡。再就是你看看这个东西开着没?开了就 ...

没有,这些东西全部关掉了,没道理一百来个就卡的不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系统win10的,好像win10和2016不太匹配吧

网友:
主要还是显卡显存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