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缩空气的问题请求大家指导,谢谢大家

楼主(2021-09-11):
10立方压缩空气,压力6公斤,和10立方压缩空气,压力3公斤,二者空气总量一样,压力不一样,那么最终释放的功率总和是不是一样的?谢谢,我个人觉得是一样的,理由是比如说10立方6公斤爆发10kw功率持续一分钟,而10立方3公斤压力爆发5kw功率持续两分钟,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请指教

网友A:
首先体积一样压强不一样,气体质量是不一样的,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10立方6kgf/cm2的气体跟2个10立方3kgf/cm2的气体是相等的,至于释放的功率以及持续多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影响的因数比较多,首先你这个想的现实肯定实现不了
气体总量与压强成正比关系,理想气体状态方程:pV=nRT式中各字母的意义:p压强、V体积、n物质的量、T温度、R是一个常数

网友B:
你说的释放功率指的是什么意思?压缩机大气压力6公斤和3公斤的功率吗?

压缩机排气压力越大需要的功率越大。同样10个立方,6公斤的肯定比3公斤的空气质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释放功率指的是什么意思?压缩机大气压力6公斤和3公斤的功率吗?

压缩机排气压力越大需要的功率越 ...

比如说我用10立方6公斤压力的空气驱动10kw气动马达做功,只能驱动一分钟10立方空气就用完了,那么我用10立方3公斤压力空气驱动5kw马达做功,可以驱动两分钟,5kw的两分钟和10kw的一分钟,感觉一样呀

网友B:
做功一样,对外输出功率不一样,马达转速有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体积一样压强不一样,气体质量是不一样的,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10立方6kgf/cm2的气体跟2个10立方3kgf/ ...

10立方6公斤和10立方3公斤,空气总量一样呀,比如说用于气缸,10个缸径100行程每秒300,压力6公斤的气缸一分钟耗气量大约10立方,20个相同型号压力3公斤的气缸一分钟耗气量也是10立方,推力都是一样的,这个不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功一样,对外输出功率不一样,马达转速有可能不一样。

用气缸耗气量来计算推力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立方6公斤和10立方3公斤,空气总量一样呀,比如说用于气缸,10个缸径100行程每秒300,压力6公斤的气缸 ...

10立方是耗气量的话,在无其他能量损耗的话那理论是对的,但实际上是实现不了的,系统摩擦损耗以及其他因素;开始我以为你10立方这指10立方的储气罐压力为6kg或3kg来着

网友:
还是到学校回炉一下吧

网友:
释放功率总和这个表述就错的了,应该是做功总和。
另外10立方空气压缩到6公斤压力和压缩到3公斤的压力,需要的能量就不一样,自然释放出来的能量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立方是耗气量的话,在无其他能量损耗的话那理论是对的,但实际上是实现不了的,系统摩擦损耗以及其他因 ...

多谢指导

网友:
根据P1V1/T1=P2V2/T2

空气总量又一样,在相同温度下,前提就不可能成立!

网友:
不一样,压能作为流体的能量体现方式,3公斤和6公斤怎么能一样呢?能量不一样,释放(即转化成其他形式的能量),也应是不一样的

网友C:
【10立方6公斤,和10立方3公斤,二者空气总量一样】,前题都错了。二者重度不同,总量怎么会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立方6公斤,和10立方3公斤,二者空气总量一样】,前题都错了。二者重度不同,总量怎么会一样?

他说的公斤不是重量,而是压强,理论上改变温度是可以实现同等体积不同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