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19打包装配体零件不全,多次试也不行,重装sw也不行,而且每次都是那些件

楼主(2021-09-11):
solidworks19打包装配体零件不全,多次试也不行,重装sw也不行,而且每次都是那些件,零件都是全选中的;

网友A:
打包界面截个图来瞧瞧

网友B:
盗版软件出问题不好说,经常出一些没有道理的问题。

网友:
一般标准件问题多

网友C:
我2016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将打包对话框最上面的各种包括前打勾选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包界面截个图来瞧瞧

选中的文件都是全的,打包过程中没有复制,还是原路径!新文件夹里并没有选中的打包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盗版软件出问题不好说,经常出一些没有道理的问题。

用了1年了没出过问题 ,   最近不知道咋了,但是我把文件拷给别人,能打包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2016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可以试着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

网友(2023-11-09):
不说版本就是SP0

网友:
窗口化下再打包就行了

网友:
直接打包会露,虚拟零件都要保存成单独零件,打包时候添加后缀基本不会有问题了,如果不想要后缀,就想要原来名字,添加后缀打包好后,再打包统一替换名字清楚后缀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个傻办法,将模型另存为装配体,勾选将所有零件同步另存为,然后会发现所有的零件都在另存为的那个文件夹,自己电脑打开没问题,但是别人电脑打开可能还是会有部分零件隐藏,这时候就一个一个把他们点出来,也就是自己去找到该零件位置,在用别人的电脑打包,就行了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有虚拟的零件,如果有的话,要右键保存到外部,与装配体在同一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