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ion添加马达后不运动

楼主(2021-09-11):
同一个旋转马达,在动画中可以运动,在运动算例和motion中不运动,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网友:
软件的问题,换一台电脑就好了

网友A:
为什么方向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方向是反的

有BUG

网友B:
角速度是多少,是恒角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速度是多少,是恒角速度吗

用旋转马达中的振荡做的,1HZ90度,有加减速

网友(点评):
就是动画它也不是90度旋转,说明从尺寸上就无法保证你要的运动

网友:
模式里面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2021-10-14):
截图看看你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