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楼主(2021-09-12):
求大神指点用solidworks建模怎么把这四个孔弄出来

网友:
切除一个,然后阵列

网友:
扫一下切除了,再阵列

网友:
这里是活动的吧

网友:
方孔中还有一个实体?先切除,在拉伸实体,然后,切除和拉伸的特征进行圆形阵列。

网友:
要真要求这么细,这玩意好像是组合件

网友:
这个要找特征数模里面很难看出来的。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21 03:32这个要找特征数模里面很难看出来的。
对  这是组合的  其实就是一个空心圆柱开四个孔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这个是个组合件  其实就是在一个空心圆柱体上开四个长方形的孔  因为第一次发帖子    有不懂  还情各位见谅

网友:
扫描切除——阵列——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