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些电器名词

楼主(2021-09-12):
1.4-20mA无源电流信号
用西门子PLC做的控制器,根据温度变送器控制加热器的通断;根据压力变送器控制电磁阀的通断。要求做一个信号源代替压力变送器信号,测试PLC控制器的输出。编程的回复说:压力变送器是4-20mA无源电流信号,没有这样的信号源。
我理解:两线制4-20mA无源电流信号,只是说接入的两根线既是电源线又是信号线,没有另外的单独供电线吧。

网友:
支持支持。顶起来

网友(点评):
做机械的对电气名词不太了解。编程的说出来专业术语,没给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不能生成“无源电流信号”,把自己的理解写出来请大侠们指正。

网友:
楼主整这些没用,有空的话 整理出一些 机械名词给大家鉴赏

网友(点评):
做一个信号源代替压力变送器的无源信号,“一定行”是吧

楼主:
“ 想要的是能产生1.6-13毫安电流上升慢下降快的锯齿波、2.三角波、3.13-6毫安电流上升快下降慢的锯齿波”。原MBS8252压力变送器+连接24V+;MBS8252压力变送器-连接西门子6ES7134-4GB52-OABO.根据24V电源能否做一个专用的信号发生器,代替压力变送器产生6-13毫安电流。上升或下降希望在20ms完成。大侠看一下可行吗

网友A:
20ms对PLC就是个开关信号了,还有啥波形要求?估计你和电器说的是两回事

网友(点评):
20ms对PLC就是个开关信号了?——模拟量上升的时间。

网友(点评):
从你这回答还是去看一下什么是4-20ma信号,去和电器多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s对PLC就是个开关信号了,还有啥波形要求?估计你和电器说的是两回事

(从你这回答还是去看一下什么是4-20ma信号,去和电器多沟通)——正在对照6ES7231-4HF32-0XB0模块向电气工程是请教。大侠说一下要沟通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你这回答还是去看一下什么是4-20ma信号,去和电器多沟通)——正在对照6ES7231-4HF32-0XB0模块向电气 ...

先请电器把问题描述下,例如4-20mA特定变化的曲线

网友(点评):
锯齿波;谷值6mA,峰值13mA;从谷值到峰值20ms;从峰值13ms下降到谷值尽量时间短一些;停留几秒后再发一个锯齿波。——大侠看还有要补充的吗

楼主:
向西门子销售咨询上述问题,技术支持问道“要了解内部电路干啥”?

想搞清楚的第一个名词“无源电流信号”。压力变送器的两线制是无源电流信号。按我理解整个变送器可以等效成一个特殊电阻Rt,变送器两端电压(电源正极L+减去A+)/Rt得到的电流I符合压力—电流的对应线性关系.PLC内部A+电位高低和电流I大小成比例,和PLC内部的电阻Rn成比例,如不考虑放大器的影响,则A+=IRn .———待确认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先请电器把问题描述下,例如4-20mA特定变化的曲线

可以用简单的电源,电阻,电容,开关,数字电路搭一个。也可用PLC编一个。但这是电器搞的,你是机械的吧。

网友(点评):
做机械的,做的了一个液压产品,液压回路不复杂,做好了电、液综合检测。现象对电控部分单独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简单的电源,电阻,电容,开关,数字电路搭一个。也可用PLC编一个。但这是电器搞的,你是机械的吧 ...

自己搭建也好,外购或定制也好,是否要知道6ES7231-4HF32-0XB0内部的电路,确定方案的可行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搭建也好,外购或定制也好,是否要知道6ES7231-4HF32-0XB0内部的电路,确定方案的可行性呢?

不需要。只要知道标准就可

网友(点评):
知道哪个方面的标准?电压是24V.AI的技术数据等会我发上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只要知道标准就可

很简单,是4-20ma,阻抗几百欧就可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是4-20ma,阻抗几百欧就可以做了

在元帅手里很简单,请有时间按时讲讲具体方案。目前市面上信号源有无源输出的也可以编辑波形,时间步距1秒,电流步距4毫安。电流变化速率比想要的小许多。

网友A:
你说说20ms对你有啥意思?

网友(点评):
锯齿波形20ms电流上升或下降13-6=7mA,对波形失真没有限制.反应的是压力变化的剧烈程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说说20ms对你有啥意思?

假如PLC对20ms没反应要求,那就可以简化为开关量变化

网友(点评):
反应要求----指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PLC对20ms没反应要求,那就可以简化为开关量变化

元帅说的怎么做还没搞明白。节后用任意波形发生器+隔离器的方案调试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PLC对20ms没反应要求,那就可以简化为开关量变化

指等同于开关量变化

网友(点评):
元帅讲的“等同于”不知怎样等同于?目标是看控制器输入压力信号对应的输出信号;现状是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电流信号到PLC的输入模块。

网友:
可以的,自己归纳总结的论点胜过记忆别人的

网友(点评):
元帅发过要学点电器的帖子,对电器有研究,指教。

楼主:
昨天初步测试:输入连续的脉冲信号0-5V,输出连续的4-20mA 脉冲信号。  输出端250欧姆两端波形振幅大于5V. 不确定是什么原因。
  如果输入连续电压信号,输出电流是不大的。

楼主(2021-11-20):
2.4-20mA有源电流信号。现在用的这个压力变送器可以有两路输出,一个是4-20mA有源电流信号;另一个是24VDC开关信号。开关量信号可以设置的选项有压力上限、回差、延时等,定压控制变得简单了些。插脚1接电源正极,插脚3接电源负极,插脚2和插脚3是模拟信号,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可以用按钮设置;插脚4和插脚3是开关量输出,可以设置动合或动断。

楼主:
3.静态继电器
在GB 2900.17-2009 《电工术语 量度继电器》中对静态继电器的表述是:由电子、磁、光或其它无机械运动的元件产生预定响应的电气继电器。

别名固态继电器。对这个别名听的多,标准名称听的少。“固态继电器”中的固是固定不动的意思,固态可能容易联想物质的三态,固定不动就是静。这样看说静态继电器更直接。它比电磁继电器寿命长些,这次选用它更合适些,不会成为寿命的短板。

楼主:
4.传感器和变送器;热电阻和热敏电阻
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区别在于: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可用的”,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是“符合一定标准的”;
热电阻热电阻是温度传感器的一种;热敏电阻又是随温度阻值变化大的那种器件。
本次做的控制器传感器输入端口是多路万能输入端口,端口可接传感器、也可接变送器,在控制器的设置界面指定某路信号形式就可以了。
产品评审记录写的第3路为PT100,接线图写的是温度传感器,三个脚分别为abc.拿了PT100按图连接后显示断路。第一反应是这里要接温度变送器?因为目前产品名称传感器和变送器是混用的,有些进口变送器的中文说明书的名称就是传感器。两者不符事先确认过PT100,怎么会显示断路呢?在看产品上的热电阻RTD标贴AB是内部联通端,和一般资料介绍3线PT100的标识不同,虚惊一场。

楼主:
5.PT100热电阻也分线制
这种电阻也分两线、三线、四线,多出来的是补偿线;前面说的变送器无源信号两线和有源信号三线或四线。

楼主:
“固态继电器可以控制电磁阀,但是由于电磁阀具有储能性质,在断开时会释放感应电流,该感应电流若流经固态继电器,可能会引起固态继电器误发触发问题。所以,在实际使用时,需要在电磁阀两端并接一个合适的电阻,以释放感应电流,提高固态继电器的可靠性”——对直流电磁阀是否要并接电阻,今天向厂家咨询。“可能会引起固态继电器误发触发问题”——期望有大侠详解是如何引起误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