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从加工的角度看问题

楼主(2021-09-12):
如图所示,大家看下这个零件从加工的角度看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外圆都没有公差,同轴度有什么关系?一般有公差情况下,两个台阶一刀下,能保证同轴度

网友(点评):
两个台阶一刀下,在哪装夹

网友(点评):
当然是夹左边。。。。左边在变锥之前,有可能就是一段圆柱。把右边那个需要保证同轴的台阶车出来后,掉头车锥 。。没要求圆锥也要同轴,所以,随意装夹,无需打表。

网友:
这个的车个圆棒锁螺丝车12台阶.如果12台阶要求高的话

网友:
没有公差怎么加工都没问题,不影响。

网友:
夹毛坯左    车1 车2 钻孔    二次装夹 夹1  车锥

网友:
一序夹左边,加工右边一次成型,二序夹持右边台阶,加工锥面即可,只要保证1与2是一刀加工下来就行

网友:
除了取个尺寸,别的没啥

网友:
无公差就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