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SolidWorks的装配速度慢

楼主(2021-09-12):
我的笔记本打大型游戏没啥问题,但是用SolidWorks进行装配零件时,随着每个零件的调入,和配合,就感觉越来越慢,移动鼠标都费劲
请问是哪个地方的设置不对,导致的装配速度低下吗?那又如何进行调整?谢谢!

网友:
提高SolidWorks的装配速度
你是说 让它越来越慢

网友:
换个破电脑就能越来越慢了

网友(点评):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sw官方推荐的顶配工作站,自己攒机有可能因为兼容性拖慢电脑

网友A:
还跟装配习惯有关系,不要把所有零件都整在一个装配体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跟装配习惯有关系,不要把所有零件都整在一个装配体里面。

都是小型装配体,然后到装配体里进行集成

网友:
用最新版本大型装配体能好点。

网友:
和零件的配合也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