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9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9-12):
这个百度了很多都说破解有个文件没有运行,按照设置了还是不行

网友:
所以个人没必要使用2019版以上版本,破解不方便

网友A:
而且没人破解基础版(standard),都是破premium(高级)版本的。。所以,你不懂就无法交流了。

网友:
就是特么的那序列号不是对应的基础版的。

网友:
19以后好的破解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没人破解基础版(standard),都是破premium(高级)版本的。。所以,你不懂就无法交流了。

那就是高级版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