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动机构方案请教

楼主(2021-09-12):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如下图一个六面体,每个边都有孔,需要对每个孔进行冲水,冲完后再取走,不能让水外漏
如果用6个气缸是可以实现,气缸加紧做好密封,但全部用气缸担心容易坏
有没有其他方法?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一起讨论
非常感谢

网友A:
水从六个六个箭头的方向流入,从哪里流出?把问题再详细描述清楚。

网友B:
就是做个同步动作的,带O圈的六爪机构呗?一个气缸就搞定

网友C:
按这种结构一个气缸就行,布置6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从六个六个箭头的方向流入,从哪里流出?把问题再详细描述清楚。

你好,流出从附图(俯视图)中间那个圆孔流下去,有液体回路,主要是夹紧机构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这种结构一个气缸就行,布置6个

你好,感谢回复,没看懂这个结构,我希望六个是按照红色箭头方向夹紧,你的这一套传动装置方便详细说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做个同步动作的,带O圈的六爪机构呗?一个气缸就搞定

是的  ,同时向中心抓紧,我画了一下,请问是这样么?
下图右上角的气缸推动齿条,齿条带动大齿轮,然后大齿轮带动6个小齿轮,每个小齿轮再带动齿条,然后每个齿条就会朝中心运动,实现夹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这种结构一个气缸就行,布置6个

你这齿条好加工吗,耐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这种结构一个气缸就行,布置6个

凸轮也可以 价格也不贵

网友D:
上个示意图,一个由气缸可开合的六爪机构侧视图,具体细节可添加,六爪的整体机构是不能晃动的,只是六爪可以同时开合,开合节奏随同六面体的更换而设定,图上六面体下的那个旋转箭头可去掉(刚开始以为是旋转的),这个结构感觉较为简单实用。

网友E:
为什么气缸担心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同时向中心抓紧,我画了一下,请问是这样么?
下图右上角的气缸推动齿条,齿条带动大齿轮,然后 ...

有点忙没及时回复,就按这个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气缸担心容易坏?

因为一个设备里有4个这种工位,一个工位6个气缸,一共24个,有一个坏了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示意图,一个由气缸可开合的六爪机构侧视图,具体细节可添加,六爪的整体机构是不能晃动的,只是六爪 ...

感谢回复,请教一下,这种方式是不是只能夹两面?  我红笔画的六面体,剩余的四个面怎么夹呢?

网友(点评):
他那个是立面图,那两个就代表六个;你没看夹具和气缸是吊着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教一下,这种方式是不是只能夹两面?  我红笔画的六面体,剩余的四个面怎么夹呢?

可以夹六面,多少面都可以,一个气缸同时控制六个爪开合,那个图只是表示一个对称的侧面,你看看散料抓斗,可以给你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