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轴的尺寸图从加工分析

楼主(2021-09-12):
从加工工艺的角度分析下,哪张图合理? 并简单说下原因谢谢

网友:
两个都不合理

网友:
有基准,没公差??

网友:
对于加工编程的方便程度来说   B  版本的标注 更友善些

网友:
B    省得算数了

网友:
这个得结合工艺。。。。如果是下短料,比L长几毫的那种节料,则A较好。
如果是一根长料,则B更好。

网友:
考虑使用环境,使用中哪个尺寸重要,我就标注那个尺寸

网友:
这得看使用场合,哪个尺寸更重要,有的时候设计基准不一定与加工基准一样!

网友:
下面那个图更合理,第一个图测量直径D的长度还得拆下去测量。

网友:
基准奇奇怪怪  ,如果其他问题都不考虑 ,只看小L 的区别的画 ,我觉得 B更合理 。   车这个台阶大部分工艺肯定是上车床的,而B的尺寸更容易保证。 我个人理解。  第二,在我们的机械设计手册,你仔细去翻,合理的标注也是这样的

网友:
工艺设计是为结构设计服务的,脱离结构设计使用要求和实际工艺条件谈工艺,没有意义。关于这一点,不能被某些教材或手册的示例束缚头脑。客观地讲,两个图的线性尺寸标注反映了不同的结构设计使用要求,不存在哪个更合理的问题。如果非要说B图比A图合理,无非是工艺设计人员在制定工艺规程时少计算一次尺寸链和少画一个工序图而已。

网友:
合理?“理”不同图不同,图画的多了你就理解了。

网友:
作为供应商的话,b好,直接尺寸,一目了然。作为我自己和检验的同事,a好,方便测量。

网友:
得看配合关系吧。

网友:
加工角度来说,B版本合理吧。

网友:
|做钢的发表于 09-12 14:10有基准,没公差??
同问。有基准,不表公差。那还表基准干嘛咧

网友:
看具体的使用要求,来确定相关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