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直角坐标机器人x轴直线导轨承重是用工字钢好还是方钢管好?

楼主(2021-09-12):
龙门直角坐标机器人x轴导轨承重是用工字钢好还是方钢管好?谢谢!

网友:
我习惯性用方管

楼主:
有这方面的稳定性、强度方面的计算流程吗?
网上我没搜到,谢谢!!

网友(点评):
没学过材料力学吗

网友:
我们一般底座横梁用工字钢或H型钢,立柱用方钢管。

网友:
设备的精度及承重都在导轨上,所以,建议使用承重能力更好的工字钢

网友:
我会选工字钢,没准还能加筋板

网友:
方管重量请,便于连接,但是强度低稳定性稍差,工字钢正好相反,楼主还是先计算下强度再做决定吧

网友:
直接用H钢吧

楼主:
好,听君一席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