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调Z轴精密滑台调好高度后怎么锁紧它不会动了而且不会影响调节精度

楼主(2021-09-12):
手调Z轴精密滑台调好高度后怎么锁紧它不会动了而且不会影响调节精度

网友A:
滑台自带锁定位置的滚花螺钉

网友:
都用到精密的滑台了再加千把钱块配个伺服吧,不在乎那点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台自带锁定位置的滚花螺钉

滚花螺钉拧紧过程中难道不会影响精度?使滑台移位?

网友:
你是买了以后考虑这个问题还是自己要设计的时候考虑这个问题的,还是说现在没买提前考虑一下这个?

XYZ位移平台的锁定,从来都不是锁死的结构,因为锁死一定会影响本体的结构。常规来说都是靠摩擦力锁住的。而摩擦力主要靠一个钢片,很薄的钢片,很容易变形的钢片,这样就没事了。

网友:
没有好的方法,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手动调整好后,拧紧固定的时候把精度给弄没了,现在的话只能多次尝试,找一个提前量

网友:
螺母先脱开调好精度再锁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花螺钉拧紧过程中难道不会影响精度?使滑台移位?

这个就是要靠手法和经验,也不是特别难调出来。多摸索多试就好了,很多事情考虑的再多不如动手把玩把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