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12标注尺寸

楼主(2021-09-12):
UG12在标注尺寸时,选不中光标制定的位置,求指点!

网友:
当然是想办法了哟。

网友:
如果是工程图的话,很正常。你看上去像圆弧的边,是你看上去像,软件不承认那是圆弧,所以选不中

网友:
建议去UG爱好者 问 ,那里的UG大神多 ,这里更倾向 非标SW软件,设备的

网友:
打开标注命令后,再去把捕捉点里面,线上的点打开,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