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工程详图

楼主(2021-09-12):
附件这种带螺旋槽特征的零件如何用SW出工程详图才能把螺旋槽的尺寸描述清楚

网友A:
用截图吧,下载要积分的哎

网友:
螺旋槽之类的可以类似蜗杆或者非标的矩形螺纹之类的标注,标出槽的截面,螺距、槽数量就可以了,旋向一般右旋不用标注(但最好图纸有表示,斜线段之类的能看出来),左旋必须特别注明

网友:
偷懒的话,技术要求上就写一句,按3D加工。这事我常干,估计也被供应商常骂,哈哈哈

网友:
直接标上规格就行了

网友:
有点魄力直接把三维图甩机加工人脸上 然后等着。。。

网友:
平面展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截图吧,下载要积分的哎

图片如下

网友:
螺旋槽一般都是有专门的出图方式的,查一下机械设计手机制图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