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实体零件边线重合处标注倒角问题

楼主(2021-09-13):
看这个图,H型钢和加劲板在多实体零件里做的,不想单独出零件图了,
想把加劲板中间倒角标出来,可是由于加劲板的边和H钢的边线重叠了,
标不出来这个倒角,怎么办?
之前没有办法,为了表示这个倒角,把这个加劲板单独出零件图里,
现在感觉脱裤子放屁一样,看看大家有没有好办法。
本来想试试把剖视图中的H钢隐藏,标好加劲板的倒角后再把H钢梁显示出来,
可是剖视图里不显示切割清单,也就不能单独在这个剖视图里隐藏这个实体

网友A:
卧槽 这个不要太简单 你直接注释拉过去点到那个平面上  直接打字打一个C几不就行了  虽然不符合国标都大家看得懂不就行了

网友A:
就像这样 hah 糙是糙了点 懒得点倒角标注命令了

网友B:
你这么标倒角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方式,请问这个倒角在整个焊件中标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想突出这个子焊件需要倒角,就单独画出来标注倒角,你得让车间明白你想做个什么零件。
所以你洋洋洒洒写了一堆,我只看到你既不懂机械制图,也不懂加工工艺,完全是在那胡作非为,你大学学什么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 这个不要太简单 你直接注释拉过去点到那个平面上  直接打字打一个C几不就行了  虽然不符合国标都大家 ...

谢谢,也行,就是感觉软件太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标倒角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方式,请问这个倒角在整个焊件中标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想突出这个子焊件需 ...

工艺个毛线,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简单的板切割一下焊接上去,又不是机械零部件,根本没有必要单独出零件图;
你这种语气说话真的不好

网友C:
国企的规矩是一个零件一张图,正规私企的规矩是一个零件一个视图。多花1分钟的事儿,省得事后扯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企的规矩是一个零件一张图,正规私企的规矩是一个零件一个视图。多花1分钟的事儿,省得事后扯皮。

目前单独出图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这样 hah 糙是糙了点 懒得点倒角标注命令了

核图可能说这样标不规范

网友:
边线选不到?
右键——选择其它

或者干脆从切割清单里把加强筋板生成一个新零件,再插入总图里出零件图(唯一的不足是不能用模型特征自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