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钣金折弯

楼主(2021-09-13):
这是步进电机的安装支架,件的宽度60mm。请问用6mm的Q235A好折弯吗,这个结构件折弯后回弹是不是很严重?

楼主:
两个绿色面的平行度是不是不好保证?

网友:
孔后打吧,离折弯线太近

网友:
6毫米的板子,你知道得多大的压力,再说你这么小的板子平面尺寸,产量有多少 上哪采购去。你信不信全车间想抽你的得排多长的队伍

网友:
6毫米的板厚,别的不说就那个27的台阶够呛

网友:
57电机是吧 如果对垂直度有要求 这边是不建议用钣金件的 我司基本宁可用铝块铣出安装座的形状也不愿意用钣金件 平行度太差了 如果纯碎只是因为高度差而设计这种形状 完全可以用6061铝块铣出台阶 便宜又好用

网友A:
闭门造车 随心所欲 严重脱离生产实践 所谓的设计就是胡闹而已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楼主这结构,大批量冲压还可以,1件折弯的话,只能说完全不符合折弯工艺了。

网友:
可以在网上搜一下钣金折弯的折弯半径折弯高度,算一下你的尺寸是否合适。6mm的钢板能折弯,只是折弯后的平行度垂直度难保证,既然安装电机,输出轴位置应该有要求,钣金很难保证。考虑下焊接吧

网友:
换一种结构或者换一种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门造车 随心所欲 严重脱离生产实践 所谓的设计就是胡闹而已

要是像你说的闭门造车的话 我就不发贴求助了 在下才疏学浅只是个画图的  离设计差的远呢 ,看你级别是元帅级的 估计是个资深技术专家,但也是一步步的吧,

网友B:
这零件也不大,干嘛用这么厚得板折弯

网友:
像这种结构的一般是做薄板件的,一般在三个mm以下,6mm的板一般选择焊后加工,要求不高直接加工好焊接就完事了,至于用什么材料上面的都给建议了,实际还是要自己判断受力情况,还有这么小的东西为啥要用6个厚的板,受力有那么大吗

网友:
电机重量多少?用这么厚的板,小尺寸钢板折弯后刚度会增加。
这个厚度加工工艺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零件也不大,干嘛用这么厚得板折弯

板薄了担心刚度不够  电机重1.5~2KG,电机通过这个支架固定在横梁,横梁本身也有运动 原支架是如楼中他人所述,是铝合金铣出来的 考虑到加工工艺麻烦 想改成钣金折弯的

网友C:
直接用铝块掏一个,这小东西折弯太费劲,能做,成本吓人

网友:
可以分开焊接,焊接完以后加工一下保证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铝块掏一个,这小东西折弯太费劲,能做,成本吓人

其实这个件本来是铝件的 我以为改成钣金件会更省点  这就尴尬了 。本来想着钣金件 只需 激光下料后,两道折弯成形 就可以了 不用铣台阶 不用钻孔

网友:
我觉得可以做,5mm冷板就可以了。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发给板厂咨询吧

网友:
6毫米不难折,但这个尺寸误差会大一些

网友:
为什么要6mm这么厚,一般折弯机器不好做,上下模也会限制

网友D(2022-04-08):
lz最后怎么定稿付产了?

楼主(2022-07-25):
引用 网友D:
lz最后怎么定稿付产了?

离职了 后续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