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宏命令的运用,你们都是怎么进行重命名的?

楼主(2021-09-13):
作为机械工程师,相信很多人都会拿别人的3D或者以前的3D来参考设计,但是真正下图细化的时候就要重新命名,但是这会导致工程图链接不上,但是宏命令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改名效率高,同时工程图也会跟着改,换了一家公司,发现有的电脑能用有的不能用,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都是用什么进行重命名的?

网友:
学习一下 目前用的笨办法打包然后包括工程图 蹲蹲有什么好办法 之前百度好像有人用KYTool 但我司电脑不能联网 盗版都激活不了

网友:
我也想学习,蹲一位大佬

网友:
有没有加密软件,如果有加密软件,可能是加密软件的问题。改名的话确认麻烦,一般都是打包然后替换图纸代号,再有就是手动单个改。

网友:
实在不行买一个正版凯元吧,100多。用凯元改名的话,只改零件、别改装配体,改装配体零件参考会丢失。装配体用SW自带的改

网友:
自带的浏览器改名

网友A:
这个是在“常跓宏”的基础上改的,有改名动作时,检测文件同文件夹下是否有同名的工种图文件,如果有,更改文件名,并更新参考引用
“常跓宏”可以在开思网上找到

楼主:
|醉生梦发表于 09-13 15:18这个是在“常跓宏”的基础上改的,有改名动作时,检测文件同文件夹下是否有同名的工种图文件,如果有,更改文件名,并更新参考引用

“常跓宏”可以在开思网上找到

好的,我去看看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13 14:33自带的浏览器改名
SW自带?

楼主:
|机械小将发表于 09-13 11:31有没有加密软件,如果有加密软件,可能是加密软件的问题。改名的话确认麻烦,一般都是打包然后替换图纸代号,再有就是手动单个改。
以前用这个宏超级快,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一遍设计一边改数模名称的,UG有个更改文件名称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常跓宏”的基础上改的,有改名动作时,检测文件同文件夹下是否有同名的工种图文件,如果有,更改 ...

大侠,宏文件能分享下吗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宏?发出来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常跓宏”的基础上改的,有改名动作时,检测文件同文件夹下是否有同名的工种图文件,如果有,更改 ...

大神,分享下这个宏啊,开思注册不了啊

网友(2022-01-03):
正在找这个

网友:
正在找这个,能分享一个吗?

网友(2022-06-04):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常跓宏”的基础上改的,有改名动作时,检测文件同文件夹下是否有同名的工种图文件,如果有,更改 ...

大神你好,能否共享一下这个宏文件,万分感激!!925284228@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常跓宏”的基础上改的,有改名动作时,检测文件同文件夹下是否有同名的工种图文件,如果有,更改 ...

你好,刚看到,觉的你这个好用,能不能把宏分享出来啊?

网友:
我用的是自己写的宏,一个在sw里用,可以单个文件改名。另一个宏是配合excel用,可以批量改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这个宏超级快,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大神,能分享一下这个宏吗。。。感谢!~!

网友(2022-09-12):
咋用宏命令改名后工程图还能链接上?

网友:
凯元可以

网友(2023-01-19):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常跓宏”的基础上改的,有改名动作时,检测文件同文件夹下是否有同名的工种图文件,如果有,更改 ...

您好,请问能分享一下您这个宏吗?谢谢

网友(2023-06-12):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常跓宏”的基础上改的,有改名动作时,检测文件同文件夹下是否有同名的工种图文件,如果有,更改 ...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3-07-27):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常跓宏”的基础上改的,有改名动作时,检测文件同文件夹下是否有同名的工种图文件,如果有,更改 ...

求分享!!!

网友:
我想分享一下,但是上传不了怎么办.....

网友: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swAssy As SldWorks.AssemblyDoc
Dim swAssyEvents As Class1
Dim swprt As SldWorks.PartDoc
Dim swprtEvents As Class2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rt = swApp.GetFirstDocument
   If Not prt Is Nothing Then
   Set prt = swApp.ActiveDoc
    If prt.GetType = 2 Then
   Set swAssy = prt
    Set swAssyEvents = New Class1
    Set swAssyEvents.swAssy = swApp.ActiveDoc
    ElseIf prt.GetType = 1 Then
     Set swprt = prt
     Set swprtEvents = New Class2
     Set swprtEvents.swprt = swApp.ActiveDoc
         End If
   End If
End Sub

//////////////////////////////////
Class1
//////////////////////////////////
Public WithEvents swAssy As SldWorks.AssemblyDoc

Public Function swAssy_RenameItemNotify(ByVal entType As Long, ByVal oldName As String, ByVal NewName As String) As Long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If InStrRev(oldName, "\") <> 0 Then
  Path = Left(oldName, InStrRev(oldName, "\"))
  nfi = Left(NewName, InStrRev(NewName, ".") - 1)
   tmpfi = Dir(Path & "*.SLDDRW")
   Do Until tmpfi = ""
    vDepend = swApp.GetDocumentDependencies(Path & tmpfi, False, False)
    If Mid(vDepend(1), InStrRev(vDepend(1), "\") + 1) = Right(oldName, Len(oldName) - InStrRev(oldName, "\")) Then
     Name Path & tmpfi As nfi & ".SLDDRW"
    bl = swApp.ReplaceReferencedDocument(nfi & ".SLDDRW", vDepend(1), NewName)
     Exit Do
    End If
   tmpfi = Dir
   Loop
    Part.Save
Else
  Set swSelMgr = Part.SelectionManager
   Set swComp = swSelMgr.GetSelectedObject(1)
   mip = swComp.GetPathName
   oldn = Left(oldName, InStrRev(oldName, "-") - 1)
Path = Left(mip, InStrRev(mip, "\"))
ntype = Mid(mip, InStrRev(mip, "."))
    If mip <> "" Then
  tmpfi = Dir(Path & "*.SLDDRW")
  Do Until tmpfi = ""
    vDepend = swApp.GetDocumentDependencies(Path & tmpfi, False, False)
    If Mid(vDepend(1), InStrRev(vDepend(1), "\") + 1) = (oldn & ntype) Then
     Name Path & tmpfi As Left(mip, InStrRev(mip, ".") - 1) & ".SLDDRW"
    bln = swApp.ReplaceReferencedDocument(Left(mip, InStrRev(mip, ".") - 1) & ".SLDDRW", vDepend(1), mip)
     Exit Do
    End If
    tmpfi = Dir
   Loop
   End If
End If
Set Part = Nothing
End Function

//////////////////////////////////
Class2
//////////////////////////////////
Public WithEvents swprt As SldWorks.PartDoc

Public Function swprt_RenameItemNotify(ByVal entType As Long, ByVal oldName As String, ByVal NewName As String) As Long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Path = Left(oldName, InStrRev(oldName, "\"))
  nfi = Left(NewName, InStrRev(NewName, ".") - 1)
   tmpfi = Dir(Path & "*.SLDDRW")
   Do Until tmpfi = ""
    vDepend = swApp.GetDocumentDependencies(Path & tmpfi, False, False)
    If Mid(vDepend(1), InStrRev(vDepend(1), "\") + 1) = Right(oldName, Len(oldName) - InStrRev(oldName, "\")) Then
     Name Path & tmpfi As nfi & ".SLDDRW"
    bl = swApp.ReplaceReferencedDocument(nfi & ".SLDDRW", vDepend(1), NewName)
     Exit Do
    End If
   tmpfi = Dir
   Loop
    Part.Save
End Function

网友:
做了一个类似的宏。只能一个层级下的零部件改名,多层级的改不了。

网友:
有个带工程图另存使之独立宏,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常跓宏”的基础上改的,有改名动作时,检测文件同文件夹下是否有同名的工种图文件,如果有,更改 ...

您好!能不能把你的这个宏发一下给我372323341@qq.com,非常谢谢!

网友(2023-11-10):
少量几个的用宏程序改名。量大的用打包替换重命名

网友(2024-12-13):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常跓宏”的基础上改的,有改名动作时,检测文件同文件夹下是否有同名的工种图文件,如果有,更改 ...

大神求分享39437187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