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剖必须完全穿过模型?在半剖基础上改成局部剖提示没有完全贯穿

楼主(2021-09-13):
我不想把整个模型都剖开,只想剖开一部分,就不能用半剖功能?只能用断开的剖视图?

网友:
这只能证明你没规则办,而不是软件做不到。
翻翻书,看看局部剖是怎么操作的,哪的标准规定局部剖带剖切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的剖视图挺好用的啊
你用一段线剖开一部分,那剖开的那部分视图,你让软件怎么给你画,线横平竖直?那 ...

断开的剖视图,主要是一次只能剖一个位置,
那个地方是两个深度,想一次剖;
目前没有办法,只能剖两次了,谢谢

网友B:
半剖不一定全部穿过零件,把你想表达地方的结构表达清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剖不一定全部穿过零件,把你想表达地方的结构表达清楚就行

部分剖面那个选项不能用

网友:
笨一点的方法就是再建一个没有剖的视图,然后挪过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断开的剖视图,主要是一次只能剖一个位置,
那个地方是两个深度,想一次剖;
目前没有办法,只能剖两次 ...

那就切下去,多剖一部分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切下去,多剖一部分也没关系。

如果都切了,就不方便表达不同位置的螺栓孔了

网友:
多剖点没关系

网友:
这个局部剖切线没有设置对的话,那个图是很难能投出来的!

网友:
想实现这样的剖切需要改变一下思路,比如改成类似阶梯刨切的形式,既在剖切线上再加一个转折,把不剖部分的剖切线位置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