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材料及热处理

楼主(2021-09-13):
这样的导轨截面,截面高度90,宽度85,长度710,
运动速度很慢,大概20-50mm/s,载荷1吨左右;
初定45号钢,担心热处理容易产生裂纹,如果用35号钢可以吗?
导轨表面采用表面淬火就可以了吧?没有必要整体调质或其他热处理吧?

网友:
米思米中载基本用的都是56HRC的不锈钢 重载用的是58HRC的碳素钢 具体负载数值可以查询米思米的选型手册

网友A:
45号钢,调质,镀硬铬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号钢,调质,镀硬铬

只做表面淬火不行吗?

网友B:
1.35钢能淬火吗?
2. 其它要求也没说出来,要求不是很高,45钢也可以,表面高频淬火。

网友(点评):
你就是20也可以淬火,只是看你要的硬度是多少,硬度这个东西和你碳含量有关,所以低碳钢淬火需要渗碳,这个是要你表面硬度要求决定的,别直接来一句能不能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5钢能淬火吗?
2. 其它要求也没说出来,要求不是很高,45钢也可以,表面高频淬火。

都是中碳钢,为什么35不能?

网友C:
为什么要用45#钢呢,是因为价格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45#钢呢,是因为价格的原因吗

是呀,一共就不到10件,45便宜呀;
当然最终还要看领导的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做表面淬火不行吗?

也可以

楼主:
如果轨道表面淬火,那么和轨道配合的部件表面怎么处理?相配的零件材料40Cr调质,把两个零件做成硬度不一样?一般两者硬度相差多少?

网友:
找钢轨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5钢能淬火吗?
2. 其它要求也没说出来,要求不是很高,45钢也可以,表面高频淬火。

机械行业通常情况下,45#钢才能达到硬度

网友:
最好是能调质一下,否则这个零件内部会比较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5钢能淬火吗?
2. 其它要求也没说出来,要求不是很高,45钢也可以,表面高频淬火。

常识是45钢以下的,淬火不易,照你这么说,什么都可以淬,渗碳,氮,等嘛!这还需要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