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代替凸轮的机械结构,本人实在想不出来

楼主(2021-09-13):
要求是能够提出一个代替凸轮的纯机械结构,不能用电机,在水平位置时,控制羽翼张开,竖直位置收缩

网友:
机械结构作优化应该起码有个理由吧,你就这么一说,很难有思路撞上你需要的
比如,带槽轮子太难加工;水平动的杆上连接件太容易磨损;等等。

网友:
旋转速度不快吧,可以利用水平和竖直位置两状态重力效果差异进行思考与设计。。。

网友:
直升机的螺旋桨的结构了

楼主:
类似于保持这种状态

网友:
这个设计挺好的,楼主是不是为了避开专利等因素,才需要重新设计结构呢

网友:
还是要明确目的。如果只是想换个结构,不考虑其他。可以改成中间一个齿轮,四个连杆端部各有一个齿轮,再各自利用齿轮旋转带动一个凸轮运动,变为往复运动。哈哈哈

网友:
借鉴一下风扇的摇头结构

网友:
能不能用曲轴结合连杆机构代替?

网友:
这是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