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们,观察窗亚克力板子一般放多厚啊

楼主(2021-09-13):
没有什么特殊使用条件,就柜体观察窗,打胶密封内部不装任何液体、气体。

网友:
4-5mm

网友A:
5mm?随便说的 感觉这个尺寸无所谓吧 还是要看你观察窗的长宽呀 毕竟PMMA的变形太严重了 感觉不担心它强度不够 只担心你配合方式选不好 变形之后会很难看 自然受力状态下亚克力都会有很大的变形

网友:
我们都是用5mm比较多

网友B:
不如买个现成的观察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m?随便说的 感觉这个尺寸无所谓吧 还是要看你观察窗的长宽呀 毕竟PMMA的变形太严重了 感觉不担心它强度 ...

没那么精密我想直接打胶固定冷板上,板子不变形它就不会的,不知道2mm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买个现成的观察窗

要钱的,我选了个4mm厚的用胶粘粘还被领导砍了一半变成2mm厚的,不用手碰应该没影响吧

网友(点评):
面子活儿的成本还是不要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观察窗才多点大,没几个钱的,上5mm或者6mm的,至少不是不小心一撞就碎

不是我改的,是领导直接给我改2个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钱的,我选了个4mm厚的用胶粘粘还被领导砍了一半变成2mm厚的,不用手碰应该没影响吧

这么抠的吗

网友:
2毫米太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买个现成的观察窗

其实这里也有一些问题想问前辈,比如说按照手册选型或者公式计算选8mm的板材,但公司前辈又说6个的就足够了,事后发现6个确实可以(时间长了不清楚,待验证)这种情况中间的度怎么把握呀

网友:
我们公司基本上选5m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里也有一些问题想问前辈,比如说按照手册选型或者公式计算选8mm的板材,但公司前辈又说6个的就足够 ...

相信手册,需要降低成本的时候,就借鉴前人的数据,但是要清楚承担风险的人是自己。

网友:
你这个不装任何气体是真空吗,真空的话就要考虑大气压力,如果只是观察用,那么就无所谓了。

网友:
2个确实薄了点,透明亚克力透明度很好的。

网友:
选5mm厚的吧,如果你使用过在铝型材上,就知道5mm厚是很常规的

网友:
观察窗是50×50,2毫米也差不多了
要是400×400,那5毫米肯定要的

因为亚克力很硬脆,太薄的话稍微磕碰下就碎裂了

网友:
根据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