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甩干机构的电机选型与停止检测问题

楼主(2021-09-13):
我现在有个300*300*300的方形物件,重量约10kg。要求在绕着铅垂线以800转/分钟的速度转动30秒,再经过5秒左右的时间停止下来,并且每次停止的角度误差±3°。不知道选用哪种电机以及检测结构,可以在这个条件下实现准确的停机与检测。

网友A:
伺服电机加行星减速机1°以内。不推荐蜗轮蜗杆减速机,间隙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加行星减速机1°以内。不推荐蜗轮蜗杆减速机,间隙大

结构类似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加行星减速机1°以内。不推荐蜗轮蜗杆减速机,间隙大

自己搞了个三相电机带刹车,带变频,再辅助槽型光电检测,每次位置都停不准。

网友(点评):
加装个减速装置(减速器、皮带轮、链轮),然后变频器设置一下变频器停车参数,应该能做到您的要求!。问一下,您是在哪里,如果方便,我可以过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搞了个三相电机带刹车,带变频,再辅助槽型光电检测,每次位置都停不准。

槽型光电检测具有定位能力,但是带刹车的电机用法是电机停稳后,抱闸抱紧保持位置。而不是通过刹车使电机刹停,你要是总是通过刹车刹停电机,刹车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的。
需要定位且对减速时间有要求的还是老老实实使用伺服电机吧。
槽型光电检测以前用过,是在轮胎平衡机上,最后是手推轮胎定位补偿点。它定位精度没有问题,主要还是电机刹停无法形成反馈确保位置准确。

网友B:
几极电机?无减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极电机?无减速机?

2秒刹停,0.5(应该1)Hz加速时间1秒,接下来自由滑动停止,到位刹车,一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极电机?无减速机?

6级电机,960转/分钟,没带减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秒刹停,0.5Hz加速时间1秒,接下来自由滑动停止,到位刹车,一般就可以了。

现在就是我试做了一个装置,结构同上,每次定位位置不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我试做了一个装置,结构同上,每次定位位置不准确。

正常设计都会用伺服,但你已经做了,就用这办法的程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设计都会用伺服,但你已经做了,就用这办法的程序试试

试做一个简易的机构,不是正式使用的。已经测试过,定位不准,所以来论坛请教下。

网友B:
可按我的方法调试一下,如调不成功,就只好伺服了,价格稍贵

网友C:
看起来怎么和波轮洗衣机有点像,只不过这个方形物体转起来抖动会大。上伺服肯定是能搞定的,如果不想上伺服,可以考虑外挂刹车盘+硬阻挡,槽型光电检测到位后刹车,阻挡伸出实现精定位,怎么定方法很多,简单点的销对孔。

网友:
电机带皮带轮转,皮带轮连个刹车盘,弄个楔形块,刹车盘上弄个楔槽。刹车时,楔形块往刹车盘上一压,到楔槽时卡死,定位。可以再弄个限位开关,没到位的话,电机再哆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怎么和波轮洗衣机有点像,只不过这个方形物体转起来抖动会大。上伺服肯定是能搞定的,如果不想上伺服 ...

有找到一个视频,要私发给您看下吗?

网友(点评):
好啊!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等级不够,发不了私信喽,要不发您Q或者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按我的方法调试一下,如调不成功,就只好伺服了,价格稍贵

有找到一个视频,要私发给您看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找到一个视频,要私发给您看下吗?

ok

楼主:
哈哈,我等级不够,私信发不了。要不发您Q或者微信?

网友:
支持下,虽然我不会做设计。但我可以把我周边的需求推荐给你们

网友:
频繁启停  最好用 同步电机  。而 精度控制 ,肯定要加编码器,伺服电机就是比较好的选择。 ,如果价格成本要考虑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
赞成5楼指出的问题,7楼建议可以一试。外加辅助刹车装置,可以更可靠一些。

网友:
电机的抱闸不能当刹车用,是断电制动用的,相当于保险丝。目的是避免设备突然断电,设备出现安全问题。最好预留制动时间,外接制动装置,加缓冲定位(保证停止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找到一个视频,要私发给您看下吗?

一般发网盘,论坛禁止私信功能。

网友(点评):
论坛平时上的少,哈哈,不懂规矩